【闪猫强贴】伟力大4轴瓢虫V929开箱手记。挺不错的小4轴哈。给力!新手又一选择!

楼主(2012-06-21):
本来一直想弄一套4轴耍耍,无奈工作什么的非常忙,而且家里有个2岁的宝贝要照顾,一拖再拖。 原本计划着弄套兔子飞控,自己买成品架子组一套,一直在持币。考虑到宝宝太小,组起来的话在家飞有点危险。小闪本来就迷飞机,万一出事故就麻烦大了。后来4轴区出现了好多MINI 4轴,看的动心,想折腾一套。结果还没等下手,伟力就出了新品了。而且,还和V911的控通用。于是果断下手。2台V911都是在街边男孩那下手的。这个也果断在男孩那下手了。

为了快,走顺丰,结果3天才到 。哎。

搞的空机,里面用V911的盒子装的哈。

拆开看看都有啥?

最喜欢这个兰色瓢虫。

看看还有啥附件!

来张全的。挺不赖哈哈。

把手里的V911拿出来比对比对。

这个角度看,大家知道这个四轴大约有多大了吧。

来张近照看看!

来看看主马达。和V911的貌似一样的。

翻开盖子看看内部啥样的。 电路板日期是2012-05-23。哈哈。还很新鲜呢。电路部分非常简洁。马达接头部分印有SHUN  NI字样。当然,功能也很单一咯,功能和成品飞控有太大差异。在家里娱乐下足够了。

看看肚皮底下,是电池安装槽。注意电池的插入,是有方向滴~~~

发现个体贴的细节,可能是卖家担心新手反接JST插,很上心的在电池接头和母头部分做了标记。黑对黑就不会错了。

来个全家福看看。

楼主:
【闪猫强贴】 伟力大4轴瓢虫V929开箱手记。挺不错的小4轴哈。给力!新手又一选择!

华丽的2楼哈。
先看看V911的重量如何?

再看看瓢虫空机重量如何?

看看电池如何?

电池表面并没有标容量。看男孩介绍是500MA的电池。 续航时间宣称是接近10分钟,我自己测试在家里旋停加简单动作是8分钟+。怕电池过放没继续飞下去。
由于和V911的控兼容,所以到手后,直接可以使用V911的控。当然,起飞前要对一下频率。从卖家那了解到。V911的控也可以调节动力输出。有2挡可调。翻3D必须要100%动力才行。借卖家的图看看就明白了。 瓢虫原配的控是带4段调节。个人感觉4段和2段也没啥大差异了。

对频操作和V911一样,先给瓢虫上电,然后遥控器油门落在最低,上电,遥控会自动对频。瓢虫对频成功后,会在外壳顶端白色字那块隐约看到红色灯光由快闪变成常亮。
轻给油,瓢虫很稳定就离地了。几乎不用象V911那样为了克服地面效应,还要往右带一下舵的操作。离地后非常稳定,什么调试都不用,直接就可以脱控了。这对新手来说,是莫大的福音。可以很轻松的上手。 当然,可能某些人会说。什么V911的垃圾控,会坏手感神马的。我想说的是,看个人怎么理解这个事了。 图个娱乐休闲,足够了。手感也不错。 想玩专业级别的,大可以绕路去选择专业的控和专业的飞机。不要拿玩专业的心态来喷一个休闲的玩具。
来2段在家里试飞的视频看看。
家里穿堂风蛮大,具体能有几级我也不清楚哈哈。看看视频。

第一段是简单的旋停。

第二段,简单试了下4轴对控的响应,和动作幅度。响应很准确,动作幅度也给力,空间足够大,翻跟头很OK哈哈。

我手头的2个控,都是最早一批的V911控。所以存在一个小缺点是转向灵敏度很高哈哈。轻碰方向舵,瓢虫就会响应。 当然对于后续买V911的人来说。就没这个顾虑了。新版的已经做了调整。比老版的细腻很多。
对于油门来说,因为4轴的自身特点,对油门的响应比V911要细腻。线性不错。
对于飞行噪音。视频里可以听到。只有轻微的翁翁声。比911来说小的不是一点半点哈哈。

楼主:
空机就带了一块电池。 因为手里有好多飞机。想着将来电池或许可以用别飞机的来代替哈。
刚看到原配电池500MA是 不到15克重。
先称了称CB100的电池。很合适哇。简单改造下就可以直接用。

这个是大伟力电池,20克重。当然它是7.4V 700MA的。 那么拆成2个700MA的,单个重20G,也是不错的选择昂。

再看看这个,是ESKY E020的3S电池。800MA的。如果拆成3片。也可以起飞。

这个是普通3S的1300MA电池单片。就不行了。太重了。

那么多几块V911的电池,捆绑在一起,也是可行的昂。嘿嘿。人要敢想么。

楼主:
期待后续精彩!

网友A:
小四通、大锤机、大瓢虫,楼主是伟力的托——伟哥!
虽然东西不贵,但玩的安逸,顶一个

网友:
介绍的很详细,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四通、大锤机、大瓢虫,楼主是伟力的托——伟哥!
虽然东西不贵,但玩的安逸,顶一个

是啊,俺就看了伟哥的贴买了911入魔的。结果不到一周就玩厌了,现在六通机乐此不疲。

楼主:
回复 网友A:

貌似伟哥也是兰色的。

网友:
 怎么没翻呢

网友:
很好,支持伟力

网友:
闪猫兄:

你的第一视频里,估计是一级风+二级阵风。

我上周日在飞场地面三级风(风标被吹成水平)首飞正常,
非常抗风。但在5米高时突来5级阵风,大四轴一下子被
托至15米高,并吹向公路。

我半收油也不掉高度,於是果断全收油。四轴侧身从15
米高直坠硬地......一支炭纤方管从主架处折断,其他全无
损伤。

详细检查后发觉所有接合都只是直插,没用502。只是仍
未有配件卖,只好先用502接驳,另加炭纤管用热溶胶(容易
后来拆除)加固后,重了5克,但成了不死版(我有这须要,
飞场近飞机场,经常3至5级风)。

估计改用亞拓100控玩会细腻多了。特借位诚意收购二手亞
拓100控,请有意助我者用坛内短讯联络。谢谢。

顶闪猫兄
陈伯

网友B:
开心之余,又得为那马达发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是坏蛋。 翻坏了飞机不要紧,打坏了盆盆罐罐,电视啥的。老婆就要禁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规格的碳管好象比较容易搞的到。502 太脆。容易断。 我感觉适应了911老控,还算细腻。本来就是当娱乐的。我就不改拉。911老控可以改到很细腻。翻翻老贴。加电阻啥的就搞定了。

网友:
标题

果断改无刷!谁给发个改装详细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马达还好吧。空心杯其实挺耐操的。 只要别连续折磨,问题就不大。 飞一个电池,歇会散散热。再飞。就没问题。我手里260A,911,飞好久了。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心之余,又得为那马达发愁了……。

黑人师傅:

这V911主电机(8mm)卖20元。
请问有副厂的可以代替吗?

陈伯

楼主:
回复 网友D:

隐约也开始担心马达了。4个一换就不少钱了。。。。。。

楼主:
下午又飞了几个循环。真心建议大家在家里玩这个时候不要更改动力设置。刚想看看100%动力设置如何,结果动作变的异常灵敏,直接就开翻了。差点打到灯。虚惊一场。

网友:
为什么有电池还能走航空件

楼主:
回复 网友E:

广东发内陆,带电池的电子件是允许航空的。但是内陆往外发是不行的。有航空管制。

网友:
标题

周日入了AR.Drone,立即爱上了四轴,对于玩直机的没有任何压力,可以室内任意狂操。今天忍不住上TB看看伟力小瓢虫出来没,无意中发现了论坛知名华托聪*的店铺,一激动入了一台,算是正式入了伟力帮,希望伟力小瓢虫快点出来,在家还是小的好玩。另外建议好像Drone一样,搞个室内泡沫外壳,就完美了 ^_^)Y

网友F:
看上去很飘,一点都不稳

网友G:
DIY改后的结果.还有其他同学有DIY过吗?发上来共享下.

网友:
嗯,支持伟力,娱乐开心想必是极好的,对推广模型事业也大有益处。等几天准备入手大瓢虫+2019蚊车,一起买省些运费。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上去很飘,一点都不稳

其实那种飘是控的线性问题,也就是摇杆动一点点,机子就有大反应了,我不会形容.只有操控的人,才能感觉出它是很稳的,好控制的.

网友:
不知道4段和2段的区别大不大,主要是在自稳方面吗?就像是航线模式和自稳模式??

网友:
发誓再不买威力的东西了

网友:
这个要顶,支持DIY

引用 网友G:
DIY改后的结果.还有其他同学有DIY过吗?发上来共享下.

网友:
我的大四轴裸机也在路上了,还加配了一块原电,35大元的1s,好贵,期待有好的表现

楼主:
回复 网友G:

感觉你把前后的灯,颜色区分开。会更OK。

网友H:
听说伟力可以用亚托100的控?  是真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听说伟力可以用亚托100的控?  是真的么?
可以,只是慢推油门起飞时那个亚拓自作聪明加上的混控功能很烦人,翻滚舵一下子向右打到头。还关不掉。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的感受是2段的控制,动力方面没感觉有太大变化,但是舵量的增加会导致动作异常灵敏。瓢虫原装控应该控制的更丰富点。

楼主:
回复 网友J:

YT100S 来飞瓢虫估计会很危险。起飞瞬间搞不好会侧翻。

楼主:
回复 网友K:

改无刷就不如直接DIY了。

网友:
无刷用在这种短平快的休闲机上   真的是有悖于它的理念。。。

楼主:
回复 网友L:

想改无刷的多半是想延长使用寿命。个人的理解是,不值得弄。因为无法发挥无刷马达的全性能。只增加寿命没大意义。本来就是休闲类的。

网友:
伟力大瓢是仿BLADE mQX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感受是2段的控制,动力方面没感觉有太大变化,但是舵量的增加会导致动作异常灵敏。瓢虫原装控应该控制的更丰富点。

复 闪猫 兄:

我试用过V911、100和V929控飞伟力大四轴,
感觉还是V929控最好用。

我还用V929控飞V911,用40%、60%舵量时线性
反应好多了。油门和转向都可以很精准和细腻。
才数十元的控,你不防一试。

陈伯

网友M:
价格玩具化了,不知道华xx有没有压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价格玩具化了,不知道华xx有没有压力啊

复 PlaneFan 兄:

自从伟力V911出场后,华260a已由五百多降至二百多,
而亚拓100也由七百多降至五百多了。

现在的V929四轴瓢虫更令华瓢虫刚出没多久就要降价数十元了。
这事对模友来说真是好坏参半了。

陈伯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换了。911的控对我来说也OK的。 手里这些玩具控太多咯。

网友:
好机,只要质量过得了关,尽情地山寨吧,有市场竞争才有发展

网友:
我的控也是911的,就是还没玩过翻跟斗,现在就是想改装下,加个DV

楼主:
回复 网友N:

飞机本来就小。带了DV 负重太厉害了。想FPV啥的,还是考虑大机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