虾哥请进:给点改HL3837的建议

楼主(2012-06-21):
虾哥你好,都说你改3837很有经验,现向你请教,望不吝赐教。
    我改3837的指导思想有四:一是船速不追求暴力,但船要能起滑,航姿具观赏性;二是保留双马达,能用有刷就不用无刷,不考虑有刷电机的磨损;三是能连续航行30分钟以上,时间太短不过瘾。四是电机、电调的散热如果因船速不高自吸水冷却效果不好可改用水泵强冷。
    以上是我改3837的要求,请虾哥从电机、电调、电池以及浆的选用配置上给予建议,同时也想请高手们发表下意见。本人先在此谢了。

网友A:
1、 无刷比有刷省电,能跑更长的时间。所以无刷是首选。
2、 跑30分钟,请说明用多大电压、容量的电池,不然帮不到你。

网友:
估计要用容量不小于100WH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无刷比有刷省电,能跑更长的时间。所以无刷是首选。
2、 跑30分钟,请说明用多大电压、容量的电池,不然帮不到你。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我是新手,不知这船起滑的速度是多少。如果能确定起滑的速度是不是就能知道要多大的浆和电机,知道了电机的大小和工作时间就能确定多大容量的电池(电池的电压为≤12V的),知道了电机的功率和电池的电压就可确定电调了。这是我的分析思路,不知对不对,请模友们指点。

网友:
起滑 +30分钟?跑油的吧

网友B:
单电机装法:  B2848 KV2700   电调60A好盈  电池 3S  5000MA     桨432  起滑后速度30KM 可以跑15分钟。
双电机装法: 2218   KV 3000   电调好盈35A    桨430   电池2个3300MA   2S    起滑速度30KM  可以跑17分钟。

楼主:
首先谢谢虾哥的建议!!!看了你改的3837视频: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21866905/v.swf,很感兴趣,航姿能是这样就不错了,但不知这时的船是算起滑了还是没起滑,请虾哥说一说。

楼主:
楼上的3837改得也很好,能给个详细的配置吗?有内部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3837改得也很好,能给个详细的配置吗?有内部图片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电机装法:  B2848 KV2700   电调60A好盈  电池 3S  5000MA     桨432  起滑后速度30KM 可以跑15分钟。
双电机装法: 2218   KV 3000   电调好盈35A    桨430   电池2个3300MA   2S    起滑速度30KM  可以跑17分钟 ...

2218的无刷电机在TB上搜大多是用在飞机上的,好像是外转的吧。船用一般是用内转的,方便装水冷套。哪怎样确定这2218是内转还是外转?有些懵了。再请虾哥明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