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Q6123的模友请进(换卡盘工具)

楼主(2012-06-21):
做个换卡盘的专用工具和大家分享

导轨垫块PVC板

导轨垫块PVC板

用卡盘扳手提高一点往下反冲

用卡盘扳手提高一点往下反冲

松了

松了

拿下

拿下

网友A:
楼主造的东西跟俄制装备差不多。粗糙但实用。

网友:
找根长短合适的木棍,一头支在对面的平轨上,一头顶住卡盘卡爪.低速开反车撞一下,看看能不能松开.经常拆卸的话.应该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的不错啊,换卡盘时看教学视频说是要在通孔里插一根铁棍,防卡卡盘掉下来时砸到导轨

网友:
连法兰盘一起拆了 装上还有精度吗

网友:
螺纹精度差,所以一般法兰旋紧之后,基本位置就确定,止位螺丝锁定,法兰接面车一刀,留出精确的凸台,以后基本就不会去拆法兰盘,只拆卡盘。
  如果每次都旋上旋下法兰,由于旋紧力的大小,每次得到的精度都会不一样,你可以测量试试。。。。
阿拉师傅讲:法兰座就是 菩萨。是不能动的!

法兰接面就是精度的基准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种小床原配四瓜和花盘的法兰是一体的,只能连法兰一起拆下才能换其它的

网友:
買根勾形扳手不就搞定了?

网友:
车床不错,哪儿买的?

网友:
原来6123 是这结构的啊?打消购买念头

网友:
以前工业车床都是这样的,世界名机都是螺纹主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造的东西跟俄制装备差不多。粗糙但实用。

这话怎么听都感觉别扭,哈哈,,
但是感觉出来了,还是夸楼主的,,,

网友C:
使用方法我没看明白。你的工具是借力用的。

利用卡盘扳手跟你的工具相撞。。是开正车还是反车?

如果开正车,法兰盘会松,说明主轴螺纹是反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方法我没看明白。你的工具是借力用的。

利用卡盘扳手跟你的工具相撞。。是开正车还是反车?

如果开正车,法兰盘会松,说明主轴螺纹是反牙。。。

所有的車床的螺紋一定是正牙,不能作成反牙的
否則車到一半卡盤會飛出來
這是力矩的問題
不可能有例外的

台灣換卡盤的方法都是用卡盤夾一根2吋以上的大木條
調成最慢的轉速,輕按寸動開關就會被敲下來了

网友(2013-03-23):
6123原来是这种结构,新床老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