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4通道的小机基本上被911260占领了,讨论一下高精度的航模级小四通

楼主(2012-06-21):
两三年前曾经关注过4G3,4#6,V100D, 这些好像都已经过气了,现在4通进入玩具级,基本上都在飞911和260.

今天又搜索了一下国内的常见4通,高级一些的,有Genius FP ,Super FP 等等,以前没注意到的。
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模友,在四通机里面,能达到真正耐用,精准,而不像911 260那种连接松旷的,有什么好的型号推荐么?

上面提到的那四五个里面有比较好的?值得收藏的么?

因为我其实暂时需求就是稳定、准确的四通也挺好,3D动作离期望值太遥远,暂时还不想接触。

目前水平就是能把911之类的飞的比较稳,可以稳定降落在20厘米见方的位置,也可以穿越40厘米宽的障碍。希望换一个更精确稳定的四通。

最后就是请教一下, 无副翼的四通系统,单在四面悬停方面的控制稳定性和6通无副翼的有什么差别?
是接近4通锤子机还是接近6通无副翼?还是介于两者之前,按道理说6通4通都没有翼,都是三轴稳定的,

网友A:
911已经够好飞的了,比我最早入魔玩的嘉宝什么的好飞太多了。这再玩不转索性弄个双桨的吧。
这种入门级的东西别抱太大幻想,厂家弄出这些来也就是让入门新手摔着玩的,再高精度摔几下也没精度了。

网友B:
想练技术,丘比特v3

网友C:
楼主是想要精度高一些的四通机,他911已经练的可以了,又不想入六通机。

网友:
锤子机跟副翼机是两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想要精度高一些的四通机,他911已经练的可以了,又不想入六通机。

除了这位兄弟,其他都回答的牛头不对马嘴,是没仔细看还是看不懂啊。cc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911已经够好飞的了,比我最早入魔玩的嘉宝什么的好飞太多了。这再玩不转索性弄个双桨的吧。
这种入门级的东西别抱太大幻想,厂家弄出这些来也就是让入门新手摔着玩的,再高精度摔几下也没精度了。

911精度很差的,虽然很好飞,但要凭技术达到稳定,并不容易,因为它本身就不精确,虚位也大。我是问有没有高级精确的四通,并不是我飞不好911。。。应该说街边都说我练911已经算飞的很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练技术,丘比特v3

太大。。我飞四通还是很熟悉了,只是想留一家j高标准4通平时飞飞,把4通飞精,而不是去玩6通。w我看好多飞六通悬停的,连四通机都不能定点降落,保持次次成功。

楼主:
我搜了下看很少有人提到genius FP,何故?

网友D:
标题

引用 楼主:

太大。。我飞四通还是很熟悉了,只是想留一家j高标准4通平时飞飞,把4通飞精,而不是去玩6通。w我看好多飞六通悬停的,连四通机都不能定点降落,保持次次成功。

对啊!俺就这种人,两个六通机对尾降落轻松降落到光盘大小地方。911就不行!晃的厉害控制不精确。
所以俺喜欢六通机听话的感觉。技术好就听你的。911俺费尽力气才能降落在板凳上,够呛!

网友D:
标题

引用 楼主:
我搜了下看很少有人提到genius FP,何故?

和六通差价不大,性价比就不好了。而且六通机你可以当四通机飞啊!g cp只要600多了,贵一点点而已!

网友D:
标题

3d遥远吗?俺觉得多练模拟器,一个月会倒飞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六通差价不大,性价比就不好了。而且六通机你可以当四通机飞啊!g cp只要600多了,贵一点点而已!

谢谢,我看过你的大作,很不错。
就是你前面说的问题,911性能太差,只是确实赖炸,我想四通机小的也应该有非玩具级的,比较高性能的,因为并不是六通就比四通高级,各有各不同吧。所以才询问的。

还有就是六通没法当四通飞吧,虽然动作一样,但操作性不同,我也不是很明白。
四通平衡锤,四通副翼,四通无副翼,这三种后者差异大么?是不是和六通一样,d满舵会侧翻?M?无副翼的四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3d遥远吗?俺觉得多练模拟器,一个月会倒飞应该可以的。

我说的不是倒飞和悬停了,是花式3D。我觉得我没有时间和精力能到那一步,所以决定休闲方向吧。也免的牵扯太多精力维修买配件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六通差价不大,性价比就不好了。而且六通机你可以当四通机飞啊!g cp只要600多了,贵一点点而已!
我觉得有800元的3D,也应该有800的四通机。并不冲突。工艺不同,用途不同吧。有点看好geniusFP,但好像没人对高级的四通感兴趣

网友:
标题

锤子和副翼无副翼操作手法差别很大很大!副翼和无副翼手法差别不大。
我发过一个帖子,锤子机是骑自行车,副翼和无副翼是骑独轮车。
fp和cp的正飞手法应该一样吧。和锤子机完全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啊!俺就这种人,两个六通机对尾降落轻松降落到光盘大小地方。911就不行!晃的厉害控制不精确。
所以俺喜欢六通机听话的感觉。技术好就听你的。911俺费尽力气才能降落在板凳上,够呛!

刚才特意试了三四次,911停光盘上,压力不大。我一直拿32K书练习悬停的,没试过光盘之前,试下了没啥问题

网友D:
买新的v120d02s吧,比cp稳很多,只正飞的话耐炸,降落稳稳的!飞起来比cp舒服多了。

网友D:
标题

引用 楼主:

刚才特意试了三四次,911停光盘上,压力不大。我一直拿32K书练习悬停的,没试过光盘之前,试下了没啥问题

佩服!也许俺的911没调好,都一个月没碰它了

网友E:
minicp经常在烟盒上起降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佩服!也许俺的911没调好,都一个月没碰它了

不是靠调,其实我的911也是悬停会飘,想靠自身稳度停上去不大现实,主要还是靠不断的碎舵修正。
我刚才飞的时候让老婆帮我录了下,只有半段,没起飞全过程,又重新来了遍,没有开始几次那么正,可老婆不愿再帮我录了。。。😓
我把这两段发上来你比较下飞机。忧苦审核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minicp经常在烟盒上起降的路过

高手。。。不过用911试试,四通机精度太差,所以我想找好点的。不需要特技,也飞不来眼花缭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新的v120d02s吧,比cp稳很多,只正飞的话耐炸,降落稳稳的!飞起来比cp舒服多了。

主要我想了解下,虽然也是无副翼,但四通比六通机再正飞状态是否操控容易很多?不会随时乱倒?如果无副翼四通也和六通一样,独轮车似的难控制,那我就直接买六通好了

网友:
六通的固定螺距曲线不就和四一样了!
买new02S当四通飞吧,如飞六通也可用,一条曲线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我想了解下,虽然也是无副翼,但四通比六通机再正飞状态是否操控容易很多?不会随时乱倒?如果无副翼四通也和六通一样,独轮车似的难控制,那我就直接买六通好了
就是,直接买六通就好了,螺距在悬停角度调成一条直线就可以了,那样不就和4通机一样只靠转速升降了?

网友A:
楼主,是这样
只正飞的话,性能手感其实不是看几通道的。影响手感和性能的主要是旋翼头结构,和大浆翼型材质,然后是加工精密度。
无平衡翼的,旋翼头只有贝尔效应,没有希拉效应,如果没三轴系统的话手动控制贼的要死。这个手感就看三轴程序的风格了
锤子机,只有希拉效应,没有贝尔效应,操作手感就偏肉,偏稳定。就算是贝尔希拉旋翼头,也还看贝尔希拉比率,操作手感也差异巨大。
一般4通道的120级以下小机,厂家定位就是初学者用的,他不会给你花大成本装贝尔希拉旋翼头,用的桨也是固定桨距的。
真上了可变桨距这套,120以下级别的电直几乎都是无平衡翼靠电子三轴增稳的了,因为机械结构非常简单,电子方面增加的成本小于增加结构的成本,而且重量问题也是关键原因。都上无副翼系统了,再弄个固定桨距的4通道也意思不大。我是觉得无副翼的操作手感还是赶不上有副翼的,但是无副翼结构简单效率高,小机做无副翼又轻又耐摔。
所以这个操作手感其实和4通道还是6通道没什么关系了。。。。。。

网友D:
无副翼四通也和六通一样,独轮车似的难控制,对的。
呵呵,就是说直接上六通机好了,买个模拟器。一定要买!

网友:
Blade mSR X
Hirobo SRB Quark

网友:
LZ有留意MSR嗎?可以說是四通機王來的,飛行動作可以靜如處子,動如瘋兔,用高階控來玩更加發揮效能。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这样
只正飞的话,性能手感其实不是看几通道的。影响手感和性能的主要是旋翼头结构,和大浆翼型材质,然后是加工精密度。
无平衡翼的,旋翼头只有贝尔效应,没有希拉效应,如果没三轴系统的话手动控制贼的 ...
 这位兄台说的很在理。
lz 目前的水平,进一家6通小鸡是不错的选择。4通可选择的太少,比较鸡肋,现在4通也在倾向于做可变桨距。桨距不可变,飞起来遇到点风就会不太听话,甚至有时飘在天山不下来。而6通则能力强很多,螺距此时变小,很容易降下来。因为桨距可变,悬停等飞行的稳定性也会比4通更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这样
只正飞的话,性能手感其实不是看几通道的。影响手感和性能的主要是旋翼头结构,和大浆翼型材质,然后是加工精密度。
无平衡翼的,旋翼头只有贝尔效应,没有希拉效应,如果没三轴系统的话手动控制贼的 ...

太感谢这位大大了,非常的详细认真…有这样的热心模友,新手也能少走很多弯路。
我已经明白了,主要是看旋翼结构,而不是说通道少会稳定些。一般觉得四通稳只是因为四通大都是锤子和副翼机,所以比无副翼稳。

我决定听大家的直接买四通好了,不开3D模式就是了。也就是无负螺距部分是吧
那还有个问题,就是像上面朋友说的,如果四通机发展方向都是无副翼还变螺距的,那和六通不是一样了?也不止四通了啊?再上螺距和高度的话。这一点点没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副翼四通也和六通一样,独轮车似的难控制,对的。
呵呵,就是说直接上六通机好了,买个模拟器。一定要买!

谢谢哈,好的,听你们的。模拟器我很多年前飞固定的时候就有,里面也飞过小六通,能对尾悬停没问题,别的不太会,能翻但控制不了不飘逸不错舵,还是很少练因为以前没打算飞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位兄台说的很在理。
lz 目前的水平,进一家6通小鸡是不错的选择。4通可选择的太少,比较鸡肋,现在4通也在倾向于做可变桨距。桨距不可变,飞起来遇到点风就会不太听话,甚至有时飘在天山不下来。而6通则能 ...

谢谢,还有楼上的蜜蜂出没注意,也谢谢哈…谢谢耐心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感谢这位大大了,非常的详细认真…有这样的热心模友,新手也能少走很多弯路。
我已经明白了,主要是看旋翼结构,而不是说通道少会稳定些。一般觉得四通稳只是因为四通大都是锤子和副翼机,所以比无副翼稳。
...

呵呵 4通道的变距可以在接收板里面做死混控的,也就是螺距油门曲线不可调,还是可以变距,但是通道数量限制就不能飞3d了,要飞3d最少需要5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4通道的变距可以在接收板里面做死混控的,也就是螺距油门曲线不可调,还是可以变距,但是通道数量限制就不能飞3d了,要飞3d最少需要5通道。

实在是解释的太清晰简单明了了……………泪,站在新手的思维和认知角度去解答问题真的不容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在是解释的太清晰简单明了了……………泪,站在新手的思维和认知角度去解答问题真的不容易

 理论上是4通道可以做出变距,但是我不记得有厂家实际出过这种产品。。。。。
因为要做变距至少斜盘这里需要三个舵机,这样一来硬件部分和6通道的就没任何区别了,厂家按说不会用6通的结构去卖4通的钱。也不排除厂家出套机,4通道遥控器这里成本可以减下来,不过这种产品可能市场定位有点不上不下的。
super fp这种用的大桨看着是和变距机的桨一样,但是看十字盘舵机还是两个,应该还是固定桨距了。
别的厂家有没有出过可变桨距的4通机,真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4通道可以做出变距,但是我不记得有厂家实际出过这种产品。。。。。
因为要做变距至少斜盘这里需要三个舵机,这样一来硬件部分和6通道的就没任何区别了,厂家按说不会用6通的结构去卖4通的钱。也不 ...

是的,我已经放弃 geniusFP和superFP了,还是Mcp吧,等段时间买,看是不是会有升级版,哈哈,

网友G:
Hirobo SRB Quark 这个好,绝对精度高,而且很漂亮,包LZ满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G:
Hirobo SRB Quark 这个好,绝对精度高,而且很漂亮,包LZ满意

别上当!这飞机比六通机还贵!

网友:
没有哪个模型厂商会在四通上下功夫的,因为赚不到钱。所以楼主还是入个小6通吧,你不飞3d,把螺距固定了不就等于是四通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上当!这飞机比六通机还贵!

既然是讨论高精度的,就不要拿价格来衡量了,不然就改标题说性价比好的

网友:
Blade 120SR 宅机之王

网友:
MSR 四通机王,价格不菲

网友H(2013-02-17):
引用 网友E:
minicp经常在烟盒上起降的路过

降落之前有前后左右的乱飘么?

网友:
四通机911260已经足够了,毕竟只是过渡机型

网友:
引用 网友H:
降落之前有前后左右的乱飘么?

刚开始练的时候很难把握,练久了就找到技巧了

网友:
MCPX的RTF版本配的DX4e不就是4通的控么。

网友:
入个六通  锁定螺距 其实和四通差不太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