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洋变频器求助~~

楼主(2012-06-21):
本人用的是环洋变变频器 220V转380V的!设备是华飞D210X400 380V 以前在工厂使用,用的一直是3相电,最近把车床拉回家了!现需要链接变频器。。。以前接过台钻。如今接到车床上不动弹了!怀疑是自己接线错误!现在请求达人给指点一下!

楼主:
环洋变频器
规格:
工作电压:输入220VAC;三相220V输出;可驱动1.5KW三相异步电机
采用英特尔电机控制专用单片机,IPM智能IGBT模块
工作电压:单相220V±20%,频率:50/60Hz±5%
输出电压:三相0-220V

网友A:
电动机的接线板要改接一下,把原来的星行接法改成三角形的
电动机的接线板要改接一下,把原来的星行接法改成三角形的

网友B:
我有几个这种变频器,就是没说明书,有的设置不知道怎么弄,楼主能不能给个说明书给我,或者告诉我正反转怎么弄,谢谢了

楼主:
我也正在寻求!!哪位高人能给个图纸!!

网友C: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我有台达的说明书

楼主:
环洋变频器!请问怎么链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