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折腾,2档机械变速波箱,可行进中遥控换档,机械刹车.......

楼主(2012-06-21):
箱体材料采用不锈钢薄板,外加工的

想达到的效果是,12伏电压下,1挡输出200转,换到2挡输出轴800转

还有1个空挡,所以配合电机反转功能可以得到,前进2挡,空挡,后退2挡

档位减速比跨度比较大,可能存在隐患,但是箱体已经做出来了,也只能硬着头皮接着做下去了

增加1套刹车碟,主要是用在空挡滑行时,刹车用的。平时也可以驻车,

静止空挡时刹住,可以保证双流传动系统不反流

各部件功能还在测试阶段,最后一次大的改造了,希望成功,给自己加油个

网友:
额!光线不好啊

网友:
求更多图更多文字介绍~

楼主:
测试中的双速波箱

楼主:
换档过程有点问题需要解决,传动系统也还要砸钱改善…
唉,又要等快递了

网友:
太模糊。而且缺少参照物,看不出大小。

楼主:
波箱长250mm宽60mm左右

网友:
楼主还是买个高级点的相机吧~手机拍出来的效果~就算是精品东西~也看起来很烂啊~

楼主:
相机带身上不方便,波箱还没有做好,暂时只能看到这么多:loveliness:

网友:
自动换挡么

楼主:
本意是做成手动换档的,实际要克服的问题很多,不知做不做得好

楼主:
调试了n久,终于…把换档方面的问题解决好了,虽然还不是很好,将就着用。

波箱里有一个齿轮有点扫齿了,只好重新拍了几个齿轮。到时更换掉它,应该就可以装车测试了

楼主:
装好刹车碟,效果还可以,带动力情况下,用手按压能刹得住。

网友:
这种高难度的改造,我就围观了

楼主:
齿轮终于到了,可惜加工的地方全放假了 ,只好等明天咯

网友:
2个档位速度差太大了,最大也就是1:2就够了,你这个相当于3档起步。

网友:
越搞越复杂,越搞越牛B。玩模型就是这样,总有点完美主义情节,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不会啊,有1档但是…没有2档和3档直接进入4档了
操作上要注意点而已,高速档降速到4分之1油门以下才能马上换成低速档的全油门,有点纠缠了。
回sdly大哥

我觉得尽力做,让自己觉得满意就好,成不成功不要紧。虽然我觉得这次没什么问题

楼主:
标题

下午拿齿轮去加工,可惜2台机器1台坏了,只能排队,晕死,明天下午才能拿到。粗略算了下,这次的波箱,外加工的费用已经接近总的40%了,有点冒汗了我
今天又收俩快递,都是老熟人了,擦,折腾完防空豹我不再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午拿齿轮去加工,可惜2台机器1台坏了,只能排队,晕死,明天下午才能拿到。粗略算了下,这次的波箱,外加工的费用已经接近总的40%了,有点冒汗了我
今天又收俩快递,都是老熟人了,擦,折腾完防空豹我不再搞了…

你出点东西回收点资金不就可以继续折腾了

网友B:
太大了 把整个底盘都占据了  毕竟换档的双流还是挺复杂的

楼主:
标题

引用 网友B:
太大了 把整个底盘都占据了  毕竟换档的双流还是挺复杂的

已经是物尽其用了,模置竖置,什么皮带轮链条伞齿轮都考虑过了,这样已经是我能想到的最省空间的了。
本着能改改用的就不订做,能加工的就不自己做,能一家买的就不分开买的原则,以自己包包的厚度做的前提。量力而行。
做好这个波箱再考虑再包点什么卖

网友:
這台防空豹應該是我們幾台裏最複雜最先進的,防空豹雖然很長可是塞了這個之後應該全滿了。我底盤用4個高壓電調,再加硬殼2s就差不多了。381加油!you can make it!

网友:
今天考慮去德國網站買那個後雷達組件。我發現用鉄絲去拉後雷達上下真的很難,因為不同軸心,拉的時候就很難呈綫性的關係。後雷達都快毀了

楼主:
买吧,顺便买1个前雷达,不用搞得那么麻烦

网友C:
現在終於能體會你那時在調雷達的辛苦了,難就在於它空間太小,塞不下一些可行的方法,你知道雷達收的時候要用強磁定位,不然會歪歪的。

网友:
神呐,又有大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現在終於能體會你那時在調雷達的辛苦了,難就在於它空間太小,塞不下一些可行的方法,你知道雷達收的時候要用強磁定位,不然會歪歪的。

雷达架不算重,小舵机也扛得住,本来想用电机改,但是实在没心情改这么琐碎,前雷达也挺难的,得等有闲情再慢慢打造。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哪里哪里,小改而已,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真心佩服自己DIY的兄弟,

楼主:
勉强能用的刹车组件

空间小,拿着角磨机割了n次才放得进去,却又发现小了,特别松动的感觉,等会再给他补点东西垫位

楼主:
标题

换档部分测试通过。
以后玩坦克就爽多了。1档全油门换2档收油,再推油门。

楼主:
标题

箱体板有个轴承孔位置没钻好,偏了3个毫米,导致这几天饱受折磨,马达一开动整个波箱都在抖,亏我还一直以为是齿轮问题,还好及时发现。还有一些细节也需要修改,修整了很久,没好,只好留着明天弄,争取明天晚上能装好,后天能看到视频
个人原因,所以换档部分我不好拍到,希望大伙能理解理解

网友:
萬分期待!
做完這個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楼主:
标题

以后可能要忙一些,没什么时间拆拆装装了,抓紧时间测试这个波箱,了一个心愿。有空的话就搞一搞防空豹的路轮。做完就这样了,以后就多看少做或不做

楼主:
标题

今天才装车测试,但只是简单栓紧在坦克车体上,方便修改。
活动的换档部分没修改好,暂时只有固定好的一档试验,
车体行进速度很慢,跟385电机上3s的速度差不多,扭力还行,塑料椅子轻松推走
争取明天能多做一点,修修整整的做了很多天了。

楼主:
看来还要去找车床把几根轴车几个槽才行,老是掉。
视频就暂时没办法拍
玩了不到20分钟而已,基本还算满意,但是很多地方要加强。

网友:
装车 测试  上视频 光有理论不行

楼主:
我也想拍,可惜轴都掉出来了,要维修又要拆掉2个波箱,螺丝十几个拆的心烦,完了又得装回原位,要对孔很麻烦的

网友C:
這個我有經驗,80%的時間都在維修,看你大概也拆了n次。玩的時間不到10%,因為都是手工打造的,所以精確度,金屬加工都困難。對了,想請教你,你炮㙮會有旋轉之後掉出來的狀況嗎?我的炮塔一直有這個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我有經驗,80%的時間都在維修,看你大概也拆了n次。玩的時間不到10%,因為都是手工打造的,所以精確度,金屬加工都困難。對了,想請教你,你炮㙮會有旋轉之後掉出來的狀況嗎?我的炮塔一直有這個問題, ...

没有掉过,可能炮塔很重,还有内齿圈相当于一根立柱,炮塔挂在立柱里,试车没发现问题,所以我就没做固定。经常拆,能少拆一件是一件

楼主:
标题

装在黑豹坦克上开始下地试车了,速度挺慢的,像个大爬虫,毕竟抱着都觉得很沉,过了称一看,光底盘就是10.7市斤了,底盘下层净是齿轮箱和电机什么的,满满的,上层是3S电池,和2个电调还有接收机之类,呵呵超载了,避震都被压塌了

网友:
哇!終於完成你的1個心願了,恭喜!其實你可以考慮換扭桿,我的是自己做的用1.5mm鋼絲,不然等你裝到防空豹,很有可能會壓到底

楼主:
还没有完,只是初步试验减速比合不合适,以及波箱阻力怎么样,其他的慢慢来不着急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没有完,只是初步试验减速比合不合适,以及波箱阻力怎么样,其他的慢慢来不着急
,
这个我也一直在考虑, 用双流的好处就是可以直接加机械换档. 顶一下, 要田的齿比, 到我帖子里找哦. 希望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
这个我也一直在考虑, 用双流的好处就是可以直接加机械换档. 顶一下, 要田的齿比, 到我帖子里找哦. 希望有用

有可能要闲置了呢,这几天找材料找的焦头烂额,拆波箱拆的火都大了

楼主:
标题

引用 网友E:
,
这个我也一直在考虑, 用双流的好处就是可以直接加机械换档. 顶一下, 要田的齿比, 到我帖子里找哦. 希望有用

有可能要闲置了呢,这几天找材料找的焦头烂额,拆波箱拆的火都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要闲置了呢,这几天找材料找的焦头烂额,拆波箱拆的火都大了

天气热注意身体哦 ,我也是拆拆装装花了大把时间,跑的时间很少,没做完感觉跑着也没意思,而且车体没装好不能去室外跑,弄进一身灰我就有得受了。

网友:
哈,我现在是连拆下来换蜗轮都懒得动手,要拆的东西太多了。

楼主:
是啊,拆一次,两次,10次没问题,三五十次也可以,三五百次就

网友:
還好你沒上螺絲膠,我的防空豹每次都信心滿滿的認為,這總該可以了吧,就上了螺絲膠,結果跑沒2下就故障了,常常連螺絲都轉到滑牙了,還拆不下來。話說回來,防空豹真的是絶美,我認為它有豹2的底盤,但是炮㙮更加迷人,難怪真正的rc版德國賣的,價格是豹2的2倍。看在這份上,加油把剩下的做完吧!我接下來要做前雷達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买德国前雷达吗?自己改很麻烦,不过有你改造的经验,以后我改也省点心嘿嘿。
考虑要不要把这台试验品改扭杆

网友:
 所以说累啊。追求完美肯定导致结构复杂,结构复杂对制造精度、强度、体积都是考验。自己加工手段欠缺的话真的要晕。搞履带类的就和装甲兵似的,铁家伙没在地上跑几里,好家伙,一级保养二级保养三级保养接着做,拆拆装装把人搞死。

网友:
AFV那個前雷達不是很貴26歐元。可是好像也只是servo拉。我還在想有什麼方法,改好再跟你說。我早就換扭杆了,車子太重1.5mm都不太撐的住

楼主:
标题

重新检查了整车,所有波箱都拆下来,从里到外排查阻力大的原因…换档部分在波箱上运行良好,一装在车上就直接挂掉

拆开后发现驱动轴的固定部位强度不够,在主动轮撞几次后,就开始松动,重新找点4毫米角铝弄2个装上,没想到还挺难的,空间有限只能做到很小的一块,难为我切了一次又一次。
总算装好了,上2个m3内六角螺丝固定,涂点ab胶补充强度,
架空履带装上电调让波箱空转,随便涂点润滑脂,开控小油门让波箱去磨合

楼主:
标题

底盘加一块3毫米厚的铝板加强硬度,调整了波箱各个齿轮,让各个齿轮都尽可能的不擦边,不打滑,不移位。
通电测试效果好,猛油门起步车体会轮松上抬,不停的减油门加油门,抬头的次数也多起来,但是幅度很小
充满一块3s2200电池爽玩,速度慢慢的,齿轮的击打声挺像发动机的,嘿嘿
半小时过去了,电池降到3.8了收工
一摸直行540电机,差点被烫伤,原来风扇没开
拍了两视频有空再上传

网友F:
底盘还吃得消吧,再来个快点的看看

楼主:
标题

引用 网友F:
底盘还吃得消吧,再来个快点的看看

底盘加了铝板强度好一些了,速度想快点只能指望2档能不能满意了,明天试试2档速度怎么样再决定,好了再慢慢搞换档的部分,这部分已经三更四改了,一直都不满意,走一步是一步

网友:
不錯啊 ! 繼續加油
我用24v減速電機大概跟你的速度差不多, 大概120轉

楼主:
标题

双流波箱和变速波箱对接的齿轮之间的距离没安装好,有点过紧,还有驱动轴的齿轮因为是靠着车体上的轴承加车底的角铝架承托而已,承托力不好,车体一使力就变形,导致不得不安装的很近很近才不至于跳齿,也是阻力大的原因之一,还有新做的变速波箱有一个齿轮的2个轴承孔不在一条线上,虽然修了一下,但也不能尽善尽美
设计是200转,估计这边扣点那边扣点能有120转都很难得了

重新看了视频,原来拍的这么慢啊,实际速度比视频中快很多,在地上串来串去的,速度没有那么慢:loveliness:

网友:
发现楼主适合玩6:1坦克,16的视乎太小了,你的驱动部分非常的占用空间,基本上用了电池电调声组就没有地方放。

网友C:
防空豹是後輪帶動,跟你實驗的黑豹是不一樣的,後輪帶動,要用履帶張力撐開.齒的間隙會因為受力大而會改變的。然後,你就會發現,怎麼跑起來一下就壞了。

楼主:
标题

的确是占空间,但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相比起优异的性能我可以不要声组,空间不够尽量挤一挤能放个电池进去,就没有遗憾了。
其实我更想做3档变速,就是担心位置装不了那么多齿轮。
有个测试过的功能很过瘾,坦克前面是个斜面,入档,轰油,坦克爬上去到一半吧,拨空档,坦克滑下来,再轰油迅速入档爬上去,到顶了切到空档,又被缓缓的倒着滑下来

楼主:
标题

引用 网友C:
防空豹是後輪帶動,跟你實驗的黑豹是不一樣的,後輪帶動,要用履帶張力撐開.齒的間隙會因為受力大而會改變的。然後,你就會發現,怎麼跑起來一下就壞了。

应该是强度问题,两波箱之间没有做钢板给他们连接起来,只是都用长杆螺丝拉紧在底板上

3KG舵机光荣牺牲,扫齿了,明知他撑不住我还硬上

网友C:
 別難過我的銅齒波箱一個星期前也陣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別難過我的銅齒波箱一個星期前也陣亡了

节哀,再买个新的

我定了个大一号的舵机,有本事也拉扫齿去

装上如果正常使用就可以上视频了,让你看看空档全油门挂1档冲山坡的感觉

楼主:
齿轮多真麻烦,不是这个坏就是那个出麻烦,弄了那么多天,总算看起来像个样子了,虽然还不能换档,但已经可以正常行驶而电机也不会巨烫了。单540拉还是有点吃力。

网友(2013-03-17):
引用 楼主:
呵呵,不会啊,有1档但是…没有2档和3档直接进入4档了
操作上要注意点而已,高速档降速到4分之1油门以下才 ...

381师兄,这正常啊!汽车也是这样

楼主:
经验不足这套波箱没法用,改进的话要把箱体重做,就闲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