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玩FPV求一遥控

楼主(2012-06-21):
小弟最近想玩四轴 以后还要玩油动固定
但是预算有限 所以只有一下的几种选择
Futaba T8FG 2.4G8通道
遥控器
/R6208SB接收机 接受贵点 800 多
FUTABA T8J S-FHSS S.BUS T8JH遥控器 这个接受便宜点 400多 但是不知道
FPV
信号怎么再就是内置天线 有没有距离的问题?。
FUTABA T8J S-FHSS S.BUS T8JH遥控器 接收 500
JR DSX9 CS 9通道 2.4G遥控器 说是纪念版 接收 800多
请各老鸟推荐下还有就是他们分别有几个开关 分别是几档的 ?

网友A:
开关应该是T8FG最多了,毕竟是14通道的
如果以后要固定翼FPV的话用10C 72M更合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