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粮食问题

楼主(2012-06-21):
请教大家,S800用2快22.2V5000毫安并联 还是单块22.2v10000毫安 哪个配置好啊,那个飞行时间长啊?
Nano Mars
电池
,10000mah 6S 15C,22.2v怎么样?

网友A:
一样的 没大的区别!

网友B:
都可以,本人现在现在用的800一块的,飞行很不错

网友C:
我的S800用2快22.2V5300毫安ACE并联,起飞重量5.2kg左右,飞行时间约18分钟左右;单块22.2v10000毫安锂电飞行时间也在18分钟左右,两电池飞行时间差不多,单电比两块锂电并联重量减少约500g,个人感觉还是单电好点。

网友D:
5000并联的飘过

楼主:
谢谢大家,但是我觉得串联容易损坏电池!

网友E:
容量相当情况下就要看电池重量了,当然轻的好了

网友F:
关键是电池的质量要好,目前卖的6s 10000电池一般!

网友G:
当然是重量轻点好了,我的两组6S 5000的并联有1480g,重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