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50 全P 悬停 无故连翻3个跟头全速炸鸡! 整个过程不到1分钟 要求XA赔偿损失!

楼主(2012-06-21):
空载 650机架 全P 10米悬停  无故连翻3个跟头全速炸鸡! 整个过程不到1分钟!! 要求XA赔偿损失!!

欢迎XA 告诉我黑匣子怎么读取, 给大家再现一下炸鸡过程!@!

机架买了半年,换P等到5月份买v2216等到6月份此机 才开始正式调试,之前用的2814 彻底无法离地稳定,  换了v2216 终于能悬停了,然后开始各种优化视频拍了不少,全都是疯狂抖动, 任何一个方向平飞的时候  都伴随高速摇摆。画面抖动惨不忍睹,    已经调至室内可以脱空悬停10秒,只要一到室外稍微有点风就 发疯一样的摆,  尤其是减少油门降落的时候  摆幅超过90度。

这次的情况是 刚冲完电的3s 5000毫安  30c   没装相机   起飞重量1.5kg   v2216   1238      5米高悬停 爬升至10米悬停的时候  突然飞控滴滴滴 3声 然后剧烈摆动两下 接着翻了两个身  全速炸向地面

所有桨全都报废  爆掉两个电机座   云台散架,  姿态控制器台散架,  gps飞掉    两个电机臂 错位     电池架爆掉                希望官方出来正面回答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XA也翻啊。我的WKM今天也翻下来了

网友:
放眼一望全是钱呀,就这么一下损失掉了。

滴滴嘀三声报警是什么模块连线掉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 真的假的啊 大哥。。。 我刚想说准备出了 换DJI了。。。。 DJI也翻  我买什么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炸鸡以后 所有线依然连着 上电 飞控自检通过。。。

网友:
  人都找不到了,还找谁赔偿啊....

深表同情,还是不用GPS和罗盘的安全系数高点儿,炸JJ的你们都有GPS和罗盘吧

网友:
顺便说一下,XA原厂的塑料件强度都很成问题,尤其是脚架,稍微落地重一点,肯定坏,我看楼主的脚架下边卡横杆的也坏了。

我650V改用在网上淘的9块一个的那种塑料脚架,炸了几次都没坏,建议XA换个厂家生产塑料件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额。。。为神马 那个 控制 水平方向运动的组件 会影响到炸鸡。。。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鸡脚就是着陆快了一点点 爆了

网友:
有接 ubec 电源模块吗 报警的时候 声光模块亮什么灯  遥控器失控的时候接收机信号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E:

。。。炸鸡总共不到5秒。。。。谁还有闲情逸致看那个。。。

而且离我距离不到10米 失什么 控。。 鄙视国货也不能这样啊。。 我这个控fpv 好歹也测试过 裸控1700米的

网友:
有接 ubec 电源模块吗   遥控器失控的时候接收机信号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失控保护就是最低油门  其他都是中立   和这个有神马关系

网友:
翻跟斗,特别是连续翻

多数原因是某个马达不转了,或者某个马达射桨了

如果没射桨,那就是某个原因导致马达停转

我看到了LZ电调上的香蕉头....

而香蕉头时间长了接触一般都会恶化

造成电调缺相,马达停转

一年前我刚开始玩四轴的时候,用的WKM

高空连续3个筋斗下来,很惨

修好后,地面试车发现的香蕉头接触不良

后来把12根电调线全部焊死

舒服了...

我以上所说的仅仅提供一种猜测,不代表实际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整机我飞了还不到20次所有香蕉头都用 扎带绑牢的 不可能松,   而且这次飞行没装相机 比平时都要清的多  晚上也没风,  并且是在悬停状态下炸鸡  射桨更不可能了  同样的桨 我起飞翻倒在地都没断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呀,我现在还没敢上罗盘和GPS,它们一直在柜子里。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哪家店?告一下呗:zintiger@gmail.com,
先谢了。

网友:
真是害人啊

网友:
imu固定不合适,应该放到飞控那个位置,你哪个位置,震动会被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