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2-06-21):
最近有一批活,直径10毫米的销子,要打两个互相垂直交叉孔径4毫米的小孔。目前已经断了好几根4毫米的钻头。一般在钻第二孔时断。
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A:
第二个孔打的时候到第一个孔交叉位置时候慢进刀

网友B:
插得太猛,怎么不断

网友C:
什么原因断的搞清楚没有?是不是到快通时候没有缓慢进给啊

网友D:
高速钻,改一下给进,用螺丝或手轮类型的,再或者把钻头磨尖点,这种一般都是快穿的时候切削量突然增大引起的,如果不太明白原因,可以找个大点的钻头10个左右的,手电钻钻薄的软塑料板子或者很薄的铝板,就知道为啥了,还有一种方式,第一个孔正常钻,第二个孔把钻头磨成薄板钻后角尖平一点,这样不太容易拧断,但是不太出活

网友E:
钻完第-个孔后塞入-根4mm的铁线,再钻笫=个孔。

网友F:
楼上说的很对 五里店有卖4mm的棒,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