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6中遥控器各通道均没有信号,快救救我吧!!!

楼主(2012-06-21):
G6中选择上面那个遥控器,所有通道都没信号,动摇杆也没反应。如果选择下面那个遥控器,则有信号,是哪里的问题???
我用WK2603,DX8都试过了,XP,WIN7也都试过了,问题一模一样。

网友:
呃。

多少钱的?

网友:
那款的模擬啊?
加密狗開關 有撥到定位嗎 電腦開機之後 插入加密狗 螢幕右下角 有收到 抓到加密狗信息嗎  pcm搖控器 是否有設置pcm 改為ppm 模式 ~
若是搖桿 有的在控上面 有切換開關 是要配合 它的控制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