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达人解惑,我在柏通发射下面加了锡箔纸后升降舵就失控了。

楼主(2012-06-21):
怎么回事1.2G干扰舵机很稀奇。
事情是这样的,模友说我数传和图传太近,我就把数传放到平尾上了顺便在图传下面的尾管上加了锡箔纸。防止干扰到内部的线路。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升降舵失控!舵机不能动,但是有信号传输(因为我通过操纵升降舵可以进入某飞控菜单)。然后我把图传网上掰着,升降舵又可以动了。从来没听说过1.2G图传也能干扰舵机,并且只干扰一个舵机 很是纳闷!。虽然锡箔撕开后升降舵又回复正常了。但是还是想听达人解惑,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你把天线的地线跟整个飞机表面都联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哥们,但是我的滤波虽然在天线下面,但是离天线起码还有1cm呐

楼主:
并且就算联通了,为什么我方向舵的还可以控制 只有升降舵不行

网友:
我10C都能让1.2G干下来!自己想吧!我怎么听说1.2G是干扰最严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干扰也看类型的,别人1.2G 或者2.4G 5.8G 到1500mw的也没干扰舵机,  但是弄个100mw的433也干扰舵机啊。
如果都干扰也就罢了,为什么平尾的舵机干扰,垂尾的舵机不干扰。两个舵机的舵机线是在一起的,舵机也是紧靠在一起的

网友:
严重错误,,,不要在图传的天线周围做任何屏蔽,,,,,不然,飞到某一方向 ,信号会被减弱,,,,图传会收不到信号,,,,,,,而且,那个曲面的,可能会对发射信号产生拥堵,,,可能会对其它设备有影响 。。

网友:
你这样做不行的。用锡箔抱住发送机,可你抱住机身是不同的。会影响发射距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发射机也不用包本身就是全金属的

网友:
标题

1.2干扰舵机是必然的,你可以将图传靠近舵机,然后用手去遮天线,舵机有明显的干扰现象。解决办法是将1.2的频段换到8以后去。1,2,3,4这几个基本都干扰,另外隔飞机的电子设备尽量远。锡包也是包舵机和舵机线,但我实验过,基本没用。

楼主:
 发射面那么大,我知道如果包上会对某一方向信号产生干扰但是没在乎这个,本来就是第一次装的实验机,准备玩几天就拆了换天行者的。
还有就是我没包发射机啊 是发射机天线下面的尾管。  距离我没考虑过 一两KM 随便玩玩的。

还有就是拨通发射开机就乱跳频  不知道为什么,过了一两小时又好了。谁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射面那么大,我知道如果包上会对某一方向信号产生干扰但是没在乎这个,本来就是第一次装的实验机,准备玩几天就拆了换天行者的。
还有就是我没包发射机啊 是发射机天线下面的尾管。  距离我没考虑过 一两K ...
没遇到过,是不是不小心按到开关钮了?跳频你也就接受不到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开关都在右边,左边的拨到了也没用的。  是啊 跳频后小电视就接收不到了 也不知道跳哪去了。然后1小时后突然好了

网友:
我把柏通发射和舵机装在一起,昨天出手20米舵机就不停使唤了。危险!看来 图传发射干扰舵机这个现象不是少数。另外我用9通道舵机直接在地面就抖,换C通道地面不抖,但20米后舵机失控。

网友:
看看解决办法

网友:
还闲不够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