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下俺的外场电池包

楼主(2012-06-21):
采用单体20AH磷酸锂铁4S1P而成,用于Maxpro X6充电,因为俺只飞MCPX和450,所以够用了。

不过有个疑问,在X6给给电池包充电时,充电器只能识别9999mah,这个是20AH,怎么办?假设分4次充满,每次设定电池容量5000mah,那么第一次充满

的时候,电池单体电压已经达到电压3.6V,第二次再充5000mah,电池电压已经是3.6V了,充电器还会给电池充电吗?

楼主:
没人知道吗?求高手解答

楼主:
Maxpro客服请进。

网友:
what?怪怪的

楼主:
用X6 Plus给容量20Ah的磷酸锂铁电池包充电,,充电器最大只能识别容量9999mah,也就是无法直接设定电池容量为20AH,需要分几次充满(好像是这样)。
目前试验,分4次充满,每次设定电池容量5000mah,充电容量一到,充电器报警并停止充电,显示“Charge Capacity Over”(根据说明书,意思是容量保护),但此时电池单体电压没达到磷酸锂铁的满电压3.6V ,是继续照此设置开始下一次充电,到最后一次的时候,单体电压就到3.6V了?
标称20Ah的容量,真能充进去这么多电量?

网友:
刚刚在淘宝上面看到一个两冲程汽油发电机加运费不到500,是否能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X6 Plus给容量20Ah的磷酸锂铁电池包充电,,充电器最大只能识别容量9999mah,也就是无法直接设定电池容量为20AH,需要分几次充满(好像是这样)。
目前试验,分4次充满,每次设定电池容量5000mah,充电容量一到, ...

是这样

网友:
分开充有点麻烦~~~~

网友:
楼主低估电池的能力了。“只飞MCPX和450”,电池包根本不发热,两个硕大的风扇纯累赘。俺的电池包在外场1000多W充电也几乎感觉不到发热。

网友:
LZ这个盒子真是霸气

网友(2012-09-02):
lz你在使用中,电池包可以放电到几v的。我想用x612s,不知道能用不。

网友:
这箱子太漂亮了?哪里买的?

网友:
这个盒子霸气侧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