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丝锥

楼主(2012-06-21):
需要 在铝料上攻 直径9毫米细牙内螺纹,本地无细牙丝锥出售。  车床车内螺纹是否可行? 或者,能否自制丝锥?请有相关经验的朋友指点迷津。

网友:
买丝锥啊

网友:
丝锥自己做难度不一般.

网友:
9个的细牙螺纹……非标尺寸当然买不到了
试试买八个或者十个的细牙丝锥

网友:
45号车好罗纹 淬火 切曹磨尖搞定/。早期的手用丝锥也不过如此。有些还糙

网友:
买现成的超硬螺丝,切槽,尖端磨细一些,给铝合金攻丝凑合能用。

网友:
鋁很軟的
直接用12.9級的就可以當絲攻了
但引孔要先查無屑絲攻的下孔徑表才行
不能鑽一般絲攻的孔徑

网友:
完全可以自制。

网友:
呵呵

在网上搜一下上海申利螺纹。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 在铝料上攻 直径9毫米细牙内螺纹,本地无细牙丝锥出售。  车床车内螺纹是否可行? 或者,能否自制丝锥?请有相关经验的朋友指点迷津。

铬钢车后烧火开槽就行了以前的厂做样板经常这样干

网友:
用的多的话还是定做吧

楼主:
先车螺纹,开槽,然后尖端磨成圆锥。 试了一下,无法攻丝。

网友:
唉。。。自己做的好用不了,除非你很牛叉有好料子开得了精确的槽并能热处理。。。
市面上没有的话,1,换其他螺纹规格。2,其实我不想说。。。上TAOBAO啊!!!什么东西买不到啊。。。急着用批量大就别自己折腾了,发顺丰第二天就到。。。

网友:
注意底孔直径。。。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磨后角才能加工。

网友:
应急的话用螺丝磨制,9mm你确定?

网友:
自己这样搞不如上TB

网友:
我手头就有几十根M9*0.3的丝锥

网友:
呵呵

你要是用的多的话,比如能5到10根,我推荐一家做丝锥的。你跟他做几张也不是很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磨后角吗?怎么磨?

网友B:
试 用 磨刀 机 磨,磨个尖角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