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大四轴到手了,但是亚拓100的控有可能关掉混控吗

楼主(2012-06-21):
我一直对伟力的那个控没有好感,幸好手上有几个100s的控,拿来飞v911倒也很好用~~

出四轴时就想到了100控的起飞混控补偿功能可能会影响,但没想到影响这么大……

对频很轻松……但是,轻轻一推油门,四轴左侧两电机全速转,右侧不转,直接翻了个身……

现在只能把四轴拿手里,推一下油门让混控过去,然后再放回地面上起飞,但只要油门一下去,再推,又是干脆的底朝天,天哪………………

难道我必须要再买个伟力的控吗

网友A:
不用,100s的控微调调到最上面 ,然后就行了,或者调到第二个位置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100s的控微调调到最上面 ,然后就行了,或者调到第二个位置就行

能说细点吗,是油门微调?调到顶对上就转了,调到正好不转,约下来两格,还是一推油,还是有混控……

楼主:
100s和100x的控有区别不

网友:
请教V911对频方法。

网友:
请教V929对频方法

网友:
亚拓控 对好频还是不能用啊。 一加油门就翻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细点吗,是油门微调?调到顶对上就转了,调到正好不转,约下来两格,还是一推油,还是有混控……

同问。
我正想入100控玩V929。

陈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希望解决混控问题

网友C:
亚托100起飞混控是可以关闭的啊!看看这个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U5MzEwNDUy.html 观看密码:haitian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亚托100起飞混控是可以关闭的啊!看看这个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U5MzEwNDUy.html 观看密码:haitian

从头看到尾,没看见视频里介绍如何关掉这个混控。麻烦知道的人直接说一下。我的控是100S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亚托100起飞混控是可以关闭的啊!看看这个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U5MzEwNDUy.html 观看密码:haitian

复 sky472000 兄:

看到了。
就是对频后先把油门杆推上顶再拉下,
混控就取消了。关机再开就要重做一次。

谢谢分享
陈伯

网友:
按陈伯的做法试过,只是几秒之内有效。过一会儿又变回原样了。继续顶,有知道的兄弟望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 sky472000 兄:

看到了。
就是对频后先把油门杆推上顶再拉下,
混控就取消了。关机再开就要重做一次。

谢谢分享
陈伯

那个只是欺骗控,认为飞机已经起飞,此时如果收油,时间短的话再起来是没有混控的,但时间稍长些,又会再次混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只是欺骗控,认为飞机已经起飞,此时如果收油,时间短的话再起来是没有混控的,但时间稍长些,又会再次混控了

再复 chnjyxz 兄:

你说对了。
我今天借朋友的100控试了一次:
(1)  四轴插电放水平后,左手用手指轻按瓢虫壳中 央,
          右手把油门快速推上即拉下取消混控。
(2)  接著在两秒内松开左手,并立即加油起飞。
(3)  每次全收油后两秒内便要再加油,不然三秒就会恢复
          原厂直机的起飞混控。
(4)  但起飞后100%的舵量令四轴飞行太过敏感灵活了,
          一碰即翻,非新手能控。

建议还是用V929原厂控,可选20%、40%、60%、100%
舵量,易控好飞多了。

陈伯

楼主:
唉,不知有没有出现一开始买单机飞不起来又去单配个控的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唉,不知有没有出现一开始买单机飞不起来又去单配个控的人……………………

复 chnjyxz 兄:

我用最早期(也是线性最差)的911控飞V929后感觉不爽。
更听闻伟力新控改良了,於是多花数十元再买了个V929控。

用这新控飞911和929,手感好了,顺畅多了。而我的残旧
911於油门和转向的控制更细腻和精准多了。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 chnjyxz 兄:

我用最早期(也是线性最差)的911控飞V929后感觉不爽。
更听闻伟力新控改良了,於是多花数十元再买了个V929控。

用这新控飞911和929,手感好了,顺畅多了。而我的残旧
911於油门和转向的控 ...

陈伯好,我其实倒也无所谓,主要是那个控还是比较痛苦要六节电池

网友D:
不知用A5能不能控制伟力四轴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知用A5能不能控制伟力四轴

未试过,但估计不能。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未试过,但估计不能。

陈伯

个人认为:理论上能控制亚拓100的就能控制伟力,关键是不知A5起飞时有没有向右偏的混控。谢谢!

楼主:
控到手了,飞行感觉不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