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m250润滑和调整问题

楼主(2012-06-21):
坛子里中毒,终于入手小床cjm250,开箱后说明书就几页油印白纸,真正绿色环保。琢磨了一天有两个问题没明白,请用过此型号和有经验的床友进来普及一下:
1:挂轮的润滑:侧面挂轮箱里每个齿轮轴上有个油嘴,按说明书列表中的润滑部位是注机油的,但说明书里没提及齿轮的啮合齿面上如何润滑,是加机油还是抹黄油?试转时加了机油甩的到处都是,如甩到皮带上肯定要打滑。另外丝杠和直齿条是否也是黄油润滑,也没说明
2:小托板手轮调整螺钉:小托板手轮上共有三个螺丝,中间一个十字,两侧各有一个小内六角螺丝。摇了几下都松动了,调紧了手轮转不动好像锁住一样,调松了摇几下手轮就要掉下来,反复几次都没调好。

网友:
孔里面加机油,齿轮表面加黄油。
先上紧中间的螺丝,再调整两边的螺丝,两边的螺丝起支撑作用。

网友:
三棵螺丝是调手轮间隙的,先上紧中间的,这时感觉手轮很紧,可回调一点,手轮能灵活就锁紧左右两棵内六

网友:
虽然是好床,但也要调整好。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这就试一下,调好后发图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