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天地飞06S接收机没反应。

楼主(2012-06-21):
中午飞还好好的,接通电源滴滴滴的报警,重新对码也对不上,有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我也碰到类似情况,我有两个 六通 2.4G 接收,之前都对好码了,可上礼拜两个起落后,再接电两个都会亮起红灯,副翼舵机也翘起来了。一通对码也不行,过了一阵子自己又好了。飞了一个起落,再飞最后一块电池时,又变红灯了!后来整来整去整不好,不小心把控油门整到高位,突然接收又行了,就看我的SBACH 342 朝我的车轱辘冲去。桨完蛋了,子弹头输出轴也弯了。晚上回来修好后再试控和接收,还是不行。最后我又对了一次码,发现控显示 COD 就不动了,只好按Menu 键,按2秒都不管用,最后按了将近5秒钟才回到初始界面,这时接收和控居然好了! 这礼拜每天晚上,我都接上控和接收进行测试,又都没问题了。今天飞行控和接收都正常。事后,我怀疑和工作温度有关,当时我把控放在地上一段时间,那天30多度,地面温度估计40多度。并且有故障时,我发现控变慢了,以前按Menu键一秒就能进设置,但故障时好像要2-3秒。希望 WFLY 能重视。品质部门再检查看看。我是 5月下旬新买的WFT6II

网友:
很失望,WFly 的人应该仔细看看客户的抱怨,对于提高产品真的有帮助!

网友:
您好:
      对码时发射和接收之间的距离尽量近些,在50CM以内为最佳,如果对不上码或出现掉码现象,请先用替换法确定是那块出现问题,再将坏的产品发回公司售后检测维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