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铜河请进

楼主(2012-06-21):
从精卫那里进了飞梦V3版2.4G改装模块,在FF6上改装2.4G/40M双系统成功。
发现一个问题,2.4G模式下,切断高放电源,2米以内亚拓六通道接收机仍能够接收到信号。搞得我用2.4G时得拔掉晶体。
铜河大大有解决方案吧?
另外,朋友的6EXA也想改双系统,大大能否给张清晰点儿得高放供电线路图解

网友A:
1、切换开关直接切换高频头的电源供电。
2、2.4G的PPM直接从模拟输出取。
3、高频头的电源供电一般是红色线。

楼主:
FF6改装时我的2.4G的PPM是从模拟输出取的信号。
高放部分电源线切断,通过双刀双掷开关切换高放电源和2.4G模块电源,参考了三国上的帖子
http://bbs.mx3g.com/thread-85137-1-1.html

楼主:
不会吧!难道FF6强大到可以不用高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