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Y290VF小车DIY冷却液循环系统(11楼更新干车和加冷却液的效果对比)

楼主(2012-06-22):
290VF小床子买回实验室一个多月了,前阵子实验需要做了比较多的四氟零件,基本是买回来就开始用。最近要开始做不锈钢件了,切削液是必要的啊,因此就因地制宜,使用实验室现有的工具和材料,DIY了一套切削液循环系统~

第一步:买切削液
跑了半天机电市场,切削液都是整桶卖,最少20L一桶   咱们也不是开机加店的,哪能用得完啊~~最后找到一家店,肯零卖的。本来说买乳化油,但是老板说车床用合成切削液更好,极力推荐,15元一升,买了两升回来~

型号是SNS-104A,是黄绿色的液体,老板说兑水1:10-1:20用~

切削液买回来之后,用塑料桶稀释15倍,兑上水之后是浅浅的黄色,透明的,手感像肥皂水。效果到底比乳化油好还是差不知道,反正用起来感觉还不错,车出的表面很光亮~

在店里拍的大桶上切削液的标签:

第二步:油盘上钻孔,锡焊上黄铜二通头,连接管路,玻璃胶打床腿防漏水

放了一点儿水在油盘上,发现水是朝右边流的,说明油盘右边低一些,于是就在右边的边缘上手电钻钻了一个10mm的孔,角磨机磨光,露出铁。200W外热式电烙铁锡焊 焊上一个黄铜的二通接头(实验室接各种软管用的,很多,随便拿了一个 )。焊完之后发现效果不错,挺牢固的,而且省事。二通头上套上硅胶软管,管子另一头放到桶里,就是回水管啦~
p.s. 焊之前要先把钻的孔周围和二通接头上面都先搪上锡哦:loveliness:

另外,床腿和油盘之间,都用玻璃胶打了一圈,防止从这里渗水下去 。

焊接过程省略,直接看焊好的样子吧~~

第三步:选择水泵,制作水泵电源。

潜水学习的时候,看到坛子里的前辈们用的水泵主要是齿轮泵和潜水泵两种。本来想买个小潜水泵,但是发现实验室里正好有现成的隔膜泵   是以前做实验通冷冻水用的,小泵很猛的,出口压力能达到1MPa。额定电压是12V,但是用维修电源试了一下,电压在3-5V的时候,水流已经很大了。于是,做一个LM317的调压电源,实现切削液流量可调。

电源的结构很简单,9V的变压器,整流滤波之后,317集成电路调压。调压范围设定在1.25V-7V。

焊好的电路板的样子(请无视那个丑陋的木块 ,计划过段时间做个好看的小机壳,用航空插连接电线  )

用的焊台和热风枪,还有维修电源:都是安泰信的,性价比高,好用

第四步:安装

在床腿上钻孔,安装开关和调速旋钮。

为了防止切屑、脏物等堵塞泵头,加一个玻璃砂芯漏斗做过滤器(化工实验室这玩意多了去了 随便拿一个来用  )

出水口是买的,带磁铁底座的喷水管,往拖板上一吸就OK,好用 管路全部用硅胶软管,实验室到处都是  ,比胶皮管耐油,耐腐蚀,耐酸碱,不开裂

试机,一次成功,流量可调,方便好用

附:使用的工具:200W外热烙铁(这个给力),手电钻,角磨机,哈哈,电动螺丝批也来亮个相

最后吐槽一句,论坛的引擎真是太太太太太老了啊。。还好我点发帖按钮之前, 复制了一份,否则就付诸东流了啊……

195K的附件文件也够小的。。。图片本来很清晰的呢。。用图片压缩软件一压缩,就雾蒙蒙的了

楼主:
自己坐沙发

附一张今天自宫卡盘端面的图,加切削液,用NX2525刀片,车出了镜面效果

p.s.卡爪上三个伤痕是一次搭自动走刀,一不留神,撞刀了   心痛啊 新床子啊

网友A:
楼主是个啥实验室啊,整个全景看看可以不

网友:
LZ是好人,我们照着做不就OK了!

网友:
看来我也要给我的180小车搞套冷却系统了

网友:
楼主方便时能否上个对比图。相同转速,同一工件的冷却和干车的表面光洁度对比。如果确实效果好,我也要加一个。工作的时候冷却液会不会被卡盘转的到处都是啊?

网友:
全是博士

楼主:
使用切削液切削和不使用切削液的对比

应win老大的要求 ,我刚才使用了一根316L不锈钢棒料,在使用和不使用切削液的情况下,分别进行了外圆的车削和端面的车削:loveliness: (车削时除了使用或者不使用切削液这个条件不同以外,其余切削用量均相同),供广大机友参考 ~~

第一步:装夹棒料,先加切削液粗车去表面的黑色硬皮,再精车一刀,作为比较的基准:loveliness:

第二步:车外圆的比较 切削用量:主轴转速280rpm,进给速度0.07mm/r,背吃刀量0.2mm,刀片:NX2525(新刀片)。
1、不加切削液,车一段外圆。

车出的外圆:

2、加切削液,继续车一段外圆。

3、对比:肉眼可见,不加切削液车出的外圆上,有积屑瘤产生的一圈一圈的毛刺,手摸上去有毛刺感。加切削液的表面,光滑平整,手摸上去非常光滑,感觉不到丝毫毛刺。(由于吃刀量比较小,对比不是特别明显,如果加大吃刀量或者加大进给速度更加明显。)

第三步:车断面的比较 切削用量:主轴转速280rpm,进给速度0.02mm/r,背吃刀量0.3mm,刀片:NX2525(新刀片)。
1、不加切削液,车端面。

车出的端面:

2、加切削液,重新车端面。

3、对比:肉眼可见,不加切削液的时候,车出的端面上有一圈一圈的毛刺,手摸上去也不平滑。而加切削液之后,车出的端面镜面效果更明显,摸上去也非常光滑,感觉不到丝毫毛刺 。图上刀痕可能明显了一点,实物刀痕要淡一些

附:车到接近卡盘的位置的时候,冷却液的飞溅情况。说明一下,在刀离卡盘大约2cm以外,冷却液是完全不会飞溅的。靠近卡盘的时候,冷却液会被卡盘带着飞溅,但是飞溅的也不多,而且由于有卡盘护罩,飞溅的冷却液也不会飞溅到地上或者人身上,还是滴到了油盘里,然后回到了桶里。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干净的

另外,加冷却液车削还有两个好处

1、飞溅的切屑是冷的,不是烫的~~飞到身上也不会被烫着 (粗车的时候最明显,大吃刀大进给车削的时候,不加冷却液那切屑飞到胳膊上,疼啊 )

2、车完工件,开大冷却液流量冲一冲导轨和拖板,切屑就冲下去了,搞卫生方便:loveliness:

顺手打个表看看外圆怎么样吧~~28mm直径的外圆,在1丝之内~不知道这种打表方法对不对,敬请各位前辈斧正

最小读数:

最大读数:

楼主:
实物对比比照片明显。

仔细看照片上对比的图片,干车的那一段(右边一段),有些颗粒状的东西,就是表面的毛刺。精车过的就没有。(图片上表面看起来有的条纹是不存在的,可能是日光灯引起的光线干涉条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个啥实验室啊,整个全景看看可以不

就是大学里的实验室呗~下次有空拍张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做的差不多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7187

拜读过兄台的作品,下水口采用锡焊的方法确实是借鉴兄台的做法!

网友C:
多谢楼主详细介绍,看了加切屑液确实效果明显。飞溅估计是不可避免,毕竟你的转速还只有2百多转,冷却液不碰到卡盘估计就问题不大。这么看了也打算搞一个冷循环,现在夏天原本是很少碰机器,但偶尔要做小东西时穿短袖短裤拖鞋干活简直就在跳舞,时不时会被切屑烫一下。   你测试的工件夹持长,尾部没加尾顶,有一点让刀很正常,1丝之内很不错啦。另外测试工件因为是不锈钢,原本材料就比较容易车光。如果是45号普通钢材对比效果应该会更明显些。:loveliness:

网友D:
楼主你这种打表方式是测量圆跳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楼主详细介绍,看了加切屑液确实效果明显。飞溅估计是不可避免,毕竟你的转速还只有2百多转,冷却液不碰到卡盘估计就问题不大。这么看了也打算搞一个冷循环,现在夏天原本是很少碰机器,但偶尔要做小东西时穿短袖 ...

补拍了两张820转下面飞溅的样子,飞溅的是稍微多些,但也没有溅到地上。290小车低速档打到最快就这转速了~~高速档还没用过  换皮带嫌麻烦 ,平时我用的时候感觉,只有工件离卡盘很近的时候才会溅一点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种打表方式是测量圆跳动的吧?

是的,测一下不圆度

网友:
啥也不说,送你4个字:

等着锈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补拍了两张820转下面飞溅的样子,飞溅的是稍微多些,但也没有溅到地上。290小车低速档打到最快就这转速了~~高速档还没用过  换皮带嫌麻烦 ,平时我用的时候感觉,只有工件离卡盘很近的时候才会溅一点 ...

820转看图片如此那是不容易溅到地上,主要我是在家里玩,怕搞到地上湿湿的打扫起来麻烦。
还有如果是同心度有1丝公差,你要对卡盘,法兰盘打表一下,看看是否有偏差。我以为是工件大小头的测量,有1丝让刀很正常。

网友E:
才用了这么短的时间床就锈了

网友F:
棒棒伸这么长,不怕震刀??为啥不用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才用了这么短的时间床就锈了

没有锈呀~是拍的问题,床子新着呢

这个切削液至少在目前使用了半个月来看,没有使床哪儿发生生锈现象。切削液干了之后会留下一层薄薄的油,应该不是那么容易生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820转看图片如此那是不容易溅到地上,主要我是在家里玩,怕搞到地上湿湿的打扫起来麻烦。
还有如果是同心度有1丝公差,你要对卡盘,法兰盘打表一下,看看是否有偏差。我以为是工件大小头的测量,有1丝让刀很正常。 ...

不到1丝,大概也就0.5丝,应该算是正常范围吧~家机的精度不能和工业机比咯~~打了法兰盘和主轴锥孔,都在0.5丝左右,应该还算可以接受吧?~我看华飞D210的参数表上也写得主轴同心度0.9个丝以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棒棒伸这么长,不怕震刀??为啥不用顶??

测试而已嘛,不是真实加工,而且这个棒料有30mm 粗,伸出100mm长,吃刀小,也没震刀~当然要是真正做东西肯定要顶上啦  否则就算不震刀也肯定出锥度~~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请问切削液味道怎样

网友G:
浓烈的味道,粘手的感觉,化学无处不在。。。。

家里,还是为家人着想好些。

PS:我用过乳化油,也用过“切削粉”

最后回归清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切削液味道怎样

切削液就是淡淡的油味,比机油的味道淡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浓烈的味道,粘手的感觉,化学无处不在。。。。

家里,还是为家人着想好些。

PS:我用过乳化油,也用过“切削粉”

最后回归清水。

啊呀,看来咱们做化学的还是很受误解啊。。其实化学是很重要也特别和生活息息相关的科学啊:loveliness:
在家里用嘛,当然这方面是要考虑的,我在实验室用,反正比做化学实验的味道,那是小太多太多了,比机油的味道要淡~~而且切削液弄到手上也就是很稀的肥皂水的感觉,没有那么强烈的~~
切削粉我觉得真不能用,一定锈床,清水更锈床啊~~除非每次把床擦干 但是有些地方还是很难擦干的啊~~我试过,这种天,45号钢和自来水,一个小时就能出锈迹。
切削液的作用主要三个嘛,冷却,润滑和排屑,用水的话。。基本就没有润滑效果了

网友: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看来还是健康最重要,希望懂化学的能配出一种对机床和人体都健康的切削液

网友:
用水的作用主要是带走切削热量。使用的需要擦床。

网友:
看来上切削液还是有必要的,改天我也来一个。

网友(2012-10-05):
兄弟 你角磨机 博士的啊 哪里买的?网上吗 给我连接可以否?

网友:
用切削液(油混水) 不會那麼容易生锈啦!~

不然一堆加工機不都等報廢...

那麼担心的話,改用純油性的切削液也可以....不用混合水..光洁度可能更好,但價格比較高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