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这么晚还是想不出办法,所以还是上来发个牢骚,NAZA一直在向右飘,向老师们求解。

楼主(2012-06-22):
前半个月买了XA650和NAZA装好及USB调试之后到现在一直在向右飘,设置了遥控器校准,点开始,可怎么校准完整好,一点完成,侧飞杆就就变位,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我设了好久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导致我微调调到尾端也无法解决向右飘。希望老师们帮帮指导下我好吗? 顺便说说我的设置,模式是姿态模式,配的是V2216,1047桨。首先谢谢各位围观模友,来了就帮忙顶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
兄弟你是天地飞的遥控吗?天地飞的控似乎会有中立点跑的情况
你说用微调打到最左边也不能解决往右跑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微调最左,副翼校准里面仍然不能到中间变绿的位置是吗?
那你可以试试把微调打到最右边校准 完成后 然后再在辅助微调里面把微调往左调 不知你能否明白我的意思 就是先反向腾出一定空间校准
不敢称老师 只是痴等捷克Vs葡萄牙的1/4决赛无聊 妄言两句 贻笑。

网友:
接楼上的话:如果是天地飞遥控器,如果中立点跑偏,请进入天地飞遥控器的系统设置,里边有一个遥控器行程校准功能,你先把遥控器本身各摇杆的行程和中立点校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你说得太对了…就是天地飞。不管用了,我刚开始把副翼杆打到最右,然后点开始,校准对之后,基本副翼杆微调也差不多中立了,然后点完成,显示的副翼杆又歪右了,只有打左到末端才能达到中立,要是这样能飞也就算了,可试飞那个飘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天地飞的控是在哪里编辑行程校准?

网友:
看天地飞的说明书啊,有发帖子问的时间早就看完说明书,校准好遥控器了

楼主:
还有没人能帮忙解析?

网友:
NAZA管杀不管埋,你就别指忘有客服来帮你了,

网友:
我就是天地飞9,F450 Naza 无GPS,除了稍微右转10度,其他安好。今天爽飞3块电池。楼主或者用水平泡检查一下电机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天地飞的控是在哪里编辑行程校准?

按住左下四个按键的最上面那个,打开控的电源,往下面找,就有摇杆校准,

网友:
我是天8,很缓慢的往右飘

网友C:
我用的   JR XG7 , 也有同样的问题,像左飘!昨天损失两只浆!!!求解????

网友D:
楼主和我问题表现差不多,我们可以交流下,我的是T8FG的控,调参时是处于中位的,但是掰杆启动后能明显感觉到3号电机转速较其他电机快,此时遥控器是回中状态。将六号电机电调接入3号接口后6号电机转速较其他电机快,可见不是电机电调的问题。改用I6模式后仍然是3号电机口接的电机转速快。把飞机拿在手上启动至悬停能明显看出飞机是倾斜状态,左右晃动飞行器能感觉到反向力,但是回复平衡后仍然是倾斜。3号电机那边较高。离地后就开始右漂,有时速度很快,有时较慢,偶尔能正常悬停。刷新固件调节参数均无效,各种重新固定飞控也无效。烦死了都。。

网友:
我的XG8控+NAZA+GPS轻微胡向右边转向,其他都好。首先在控里面校准摇杆。定点很牛X。

楼主(2012-09-03):
引用 网友D:
楼主和我问题表现差不多,我们可以交流下,我的是T8FG的控,调参时是处于中位的,但是掰杆启动后能明显感觉 ...

试试调一下电调的参数…而且你应该也有出现启动的时候电机没有同步启动吧?都调一下飞控参数。我也是这么调好的…目前无风基本上没用Gps定住了…现在仅差没好的遥控器和Gps了。我是Naza飞空…遥控器目前无颜透露…实属丢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   JR XG7 , 也有同样的问题,像左飘!昨天损失两只浆!!!求解????

我的也XG7,naza也是向左飘,不能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