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膜主轴温度异常高,求教!!

楼主(2012-06-22):
我有个主轴,是黄铜轴套的,轴套上有小孔,是用来存油的,前天拆开来清洁后再加满机油 (柴油
发动机
机油),装好后再试,主轴温度升高的很快,1分钟就烫手了,2000转/分的速度。之前温度没有这样,转半小时也只是温温的。用手转能感觉到阻尼,类似搅蜂蜜那种,粘粘的感觉,应该不是装配的问题。求教:是不是机油加多了?还是加的油不对 啊?现在夜班,等有时间再拆开上图。求教求教~~

网友A:
安装问题,在轴上轻敲几下试试

网友B:
换N32机械油吧

网友B:
柴机油粘度太高了,100度时运动粘度14个,40度时在150个左右;32号机械油100度运动粘度5个,40度时32个左右。因为主轴高速运转必须选用低粘度的润滑油,如果是高速主轴应该选用2-10号主轴油。

网友:
楼主怎么用柴油机的机油 啊
用汽油机的差不多

楼主:
之前加的是摩托车机油,应该比柴油发动机油稀一些.
多谢各位,看来真是油太稠了,改天洗了加缝纫机油试试再拍照~.

网友C:
据说这种主轴精度很高,常用于磨床主轴.楼主多拍几张高清照片看看,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