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炮塔铣主轴如何拆下来啊。。进度卡这里了。。

楼主(2012-06-22):
机头上能拆的都拆了。。

拆到主轴这里卡住了。。从来没碰过这类东西,不敢暴力拆,怕搞熄火了。。

这是主轴顶部,篮圈位置的齿轮机构,只有一个螺钉固定着,,等套筒扳手到了就可以拆下来。。

红圈位置是主轴的位置,,

拆主轴的话,不知道这里是否有东西需要拆卸。。。

网友:
看滑键磨损很轻,应该没出过大力,好东西。

网友:
可以用木头或者胶木块垫着敲嘛,怎么能直接铁锤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要想太多,直接把第三张图片上红圈里的的机米螺丝拆掉,然后用铁棒敲第二张图片里的端盖上的小孔(端盖上一般都是正牙),把端盖旋下来,再用铜或铝棒敲主轴的花键端,即可将主轴拆出。拆主轴不用将炮筒(上端 ...

多谢多谢,,,我已经拆到这一步了。。端盖已经拧下来了。。
用铁锤砸了几下花键,松动了点,但是花键头子有些痕迹,不敢用力砸了。。。等京东橡胶锤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拆过,

多谢多谢,,我琢磨着也是这样弄,,目前在等卡簧钳,用起子撬了半天都没把卡簧撬下来。。。
在京东上定了几个工具,快递太慢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不要想太多,直接把第三张图片上红圈里的的机米螺丝拆掉,然后用铁棒敲第二张图片里的端盖上的小孔(端盖上一般都是正牙),把端盖旋下来,再用铜或铝棒敲主轴的花键端,即可将主轴拆出。拆主轴不用将炮筒(上端盖的筒子)拆下。不过拆出来之后要注意,原配的角接触轴承及衬套不要随便换,因为装配时衬套都有跟轴承做手工研磨配合的。如果要换掉其中一个再重新搞配合那是相当麻烦。

网友B:
以前拆过,

网友:
来个全图啊,还没见过红色大炮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地方是前端盖,在拆掉无头螺丝后用棒子敲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地方是无头螺丝孔,应该是用2.5的六角扳手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轴上那个应该是轴承盖,用冲头,和铁锤,斜敲那个孔,那个孔应该是2个,对面还有一个,正反转都敲一下,因为有的是反牙

多谢了。。
也就是说下面那个盖子是盖住轴承的,,拆轴芯用的。。。
直接拆那个粗的光亮亮的筒子的话,可以先不动这个盖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拆开摇把,就能卸下炮筒,然后下边那个大盖是有螺纹的,没那工具可以用管钳拆,管钳也没的话用凿子加锤子也行,注意螺纹方向.

非常感谢,,,您所指的摇把,就是侧面那个向钻床那样扳动来升降铣刀的那个杆子么??
直接拆了这个,筒子就下来了?没别的东西需要拆了吧??
多谢了。我第一次摸铣床,,完全不懂哦。

或者说,我只拆有锥孔的那个杆的话,,就不用拆那个摇把了。。直接拆下面那个盖子就可以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个螺丝孔应该是油孔

网友D:
拆主轴

主轴上那个应该是轴承盖,用冲头,和铁锤,斜敲那个孔,那个孔应该是2个,对面还有一个,正反转都敲一下,因为有的是反牙

网友E:
那个,拆开摇把,就能卸下炮筒,然后下边那个大盖是有螺纹的,没那工具可以用管钳拆,管钳也没的话用凿子加锤子也行,注意螺纹方向.

楼主:
救命 啊。。。。。没人知道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赚大了
要是一公斤铜渣多好

哈哈,,都是锈铁渣。。。收废品的都不要。。

网友F:
楼主赚大了
要是一公斤铜渣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