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QHK和QW100的钳,哪个更适合25V这样的小机器?

楼主(2012-06-22):
考虑买个可倾或万向平口钳,
这个qhk的,只能倾斜一个角度,加底座旋转,但是感觉结构简单,刚性更好。此外高低也较低,z轴加工空间较大。更轻巧,便宜点。

这个qw的,能倾斜两个角度,加底座旋转,感觉更强大。但是感觉刚性差点,太高,偏重,也贵。

各位经验丰富的给点建议吧??????

楼主:
路过的给点建议吧??

网友:
我选第一种

楼主:
大家踊跃给点意见吧,做为回报,给大家看一个刀尖的微距图

CCMT060204的刀片,刀尖磨损后的图,超微距。原图大概是4000*3000的分辨率,但是传不上来,给个缩小的和局部100%的。

两片小刀片,一新一旧

局部刀尖,磨损的刀尖坑坑洼洼。

网友:
不错,什么单反拍的?

网友:
我不算有经验的

推荐(磨床用)精密平口钳,锻造的那种。需要偏转角度的话,可以用两、三个钳子组合使用(加固定或可调角度垫块)。

如果楼主位的这两种钳子能达到合格的标准,价格也能承受的话,当然都挺好的。我个人觉得照片中这两种钳子的精度都不会太高。

网友:
第一种性价比高,刚性也高些,剩下的一向可以用夹具代替。其实很少会用到3向,装夹会方便些。但钳子上的刻度可不要相信,要求高的工件最终还是要靠量具。

网友:
第二个结构上差点,容易不平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宾得的kx拍的,呵呵,主要就是想拍刀尖的磨损,才研究了好久的微距摄影,现在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磨床用的,我在taobao上找不到,唯一一个什么精密正弦平口钳,还死贵。这两个是唯一价格我还能接受的。hoho,所以想两个里面找一个好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觉得第一个好点,但是经验不足,不知道三维用的时候多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同感,看着就别扭。

网友:
下面那个没必要吧,转点越多精度越差刚性也不好。把上面那个整体转一个角度和第二个能做出来相同的效果。调调角度而已。

楼主:
顶起来,再发一个2AP9锗二极管的内部结构照片

网友:
楼主好摄影技术啊~~赞

平口钳要我选我就选第一个 刚性更重要 真对精度要求高 也不会用这种钳子装夹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也许你误解了,我并不是说可调角度的,那种很贵。请在淘宝网上搜“精密平口钳 磨床”,然后按销量从多到少排序,销量最多的那一种就是。(螺杆驱动、压板固定)

需要调节角度的时候,可以用“可调式角度垫块”这种东西。淘宝有售。

这种精密平口钳的好处是可以两个(或多个钳子)组合使用,两个钳子之间也可以构成各种角度。其实这种钳子甚至可以当作量块使用(要求不太高的话),几个面平行度都很好。

不知道你买过的机用虎钳的质量如何,我买的铸造的机用虎钳(4寸300元)实际精度根本不行,用了一段时间就改用锻造的精密平口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这个精密平口钳我已经买了,63mm的,很好用。但是我没有量角器,所以想弄个可倾的平口钳,有时候开粗,就用可倾的,可调垫块我找到了,看上去挺精密,但如果加工的工件很小,垫块都放不到钳口内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这个精密平口钳我已经买了,63mm的,很好用。但是我没有量角器,所以想弄个可倾的平口钳,有时候开粗,就用可倾的,可调垫块我找到了,看上去挺精密,但如果加工的工件很小,垫块都放不到钳口内怎么办呢?

这问题我也碰到,现在买了角度量块来解决。调整小托板角度和钳子角度都能用上,那个可调角度块结构原因使用上限制太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角度量块是指的万能量角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角度量块是指的万能量角器么?

不是这种,是下图这种。是固定的角度块,望基准面上一靠就行,快速准确,小地方都能就去。缺点是角度不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