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调有问题啦!高手出来啊

楼主(2012-06-22):
昨天还是好好的 又没下水 刚才插上电 接收机上有电
舵机
也工作正常 就是
电机
上没电一点反应都没有是怎么回事啊!求助

网友A:
如果电机线没有接错,就重置一下电调,看看,不行就换一个电调,看看是电机还是电调坏了????

网友B:
应该是电调坏了

网友C:
先换电调试 替换法 最简单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替换法 最好 最快 最简单 你的电调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