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电机电调有问题啦!高手出来啊

楼主(2012-06-22):
昨天还是好好的 又没下水 刚才插上电 接收机上有电
舵机
也工作正常 就是
电机
上没电一点反应都没有是怎么回事啊!求助

网友A:
 想看看咋回事?

网友B:
回复 楼主:
坏了,就拿给我给你修修,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电调只是给接收机供电,然后接收机再给电调供电,驱动电调工作,所以如果你有示波器你可以试着看看橙色的信号线有没有输出信号,如果有驱动信号电调任然没反应,可能真的要给修一修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电调只给接收机和舵机供电,再由接收机发出PWM信号驱动电调工作,舵机可以工作说明电调给接收机供电正常,如果是上电一点蜂鸣声都没有那就是电调坏了,我可以修QQ:990590001

网友D:
高手不少~~~~~~~~

网友E:
有点意思 都是高手呀

网友F:
高手高手高高手啊!!

网友G:
高手真多!

网友H(2013-05-09):
现象像是电调有问题了

网友I(2013-06-22):
电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