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搞个弹簧预紧的丝杠固定座,请前辈赐教

楼主(2012-06-22):
主体结构采用52202双向推力轴承+6002轴承+弹簧150-200kg预紧,不知是否合理,请前辈赐教,

楼主:
大伙没有要讲的吗?

网友:
没搞过不懂不敢说,帮顶

网友A:
为什么要这么大预紧力?

网友:
我用2个3元一个的普通轴承加螺丝调整预紧力的,每天8小时不停工作,使用3-4个月后才重新调整一下预紧力。其实最合算的事从叶工那里花50元买一个洋垃圾,国产200元以下的固定座都是垃圾,效果和我3元轴承的一模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见网上卖国产的固定座,价格就知道是一般的轴承而已,精度不容易保证,我准备D机,考虑了这种双向推力轴承的特性,但不知道是否行得通,感谢你给我答疑,另外用弹簧预紧只是懒办法而已,不用调间隙了,最开始打算是用法兰+螺丝直接预紧,但是担心预紧力分布不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这么大预紧力?

要克服重力G    换向冲击力  切割力等    52202 静载荷是24.8kN  200kg预紧还未到10%C0a  个人认为这样的定位准确性会高一些,不知是否合理,望指教

网友C:
深沟轴承和弹簧都去掉吧,放着显得多余且没用.
如果自己有机床做还可以玩玩,如果是给别人加工,还是算了吧,那加工费贵,还不如买洋二手的,洋二手的精度给一般加工出来的精度要高

网友:
买洋垃圾丝杆座,里面好歹是配对的角接触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深沟轴承和弹簧都去掉吧,放着显得多余且没用.
如果自己有机床做还可以玩玩,如果是给别人加工,还是算了吧,那加工费贵,还不如买洋二手的,洋二手的精度给一般加工出来的精度要高
推力轴承不能承受径向力,所以用深沟球支撑下

网友C:
你要知道,推力轴承是一对的,如果单个用就不能承受径向力,但一对用就不一样啦
最起码我买的THK轴承座是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知道,推力轴承是一对的,如果单个用就不能承受径向力,但一对用就不一样啦
最起码我买的THK轴承座是这样子

谢谢你的回复,你讲的是7系列角接触轴承吧,上面的52202是纯粹的推力轴承,一口轴承有5层,包括2层滚动体,

网友:
从叶工那里花50元买一个

求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