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这个安川伺服电机有400w

楼主(2012-06-22):
想为垃圾床头找个合适动力,找到了个安川伺服电机,没有标签,尺寸宽是60,不带同步轮有210长,请教这个伺服电机有400w吗,我准备用变频器驱动,伺服电机电压200,转速3000,了解的朋友帮我看下,有400w木有,谢谢

楼主:
大家路过走过来看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为垃圾床头找个合适动力,找到了个安川伺服电机,没有标签,尺寸宽是60,不带同步轮有210长,请教这个伺服电机有400w吗,我准备用变频器驱动,伺服电机电压200,转速3000,了解的朋友帮我看下,有400w木有,谢谢
想用变频器有点不靠普! 过是用助动车驱动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用变频器有点不靠普! 过是用助动车驱动把。

电动车控制器最高电压是72v的,我这电机是200v的,我用0.75kw的变频器驱动,还行,空载发热不怎么样,不怎么热,转速还可以吧,就是不知道功率是不是400w的,

网友:
这个是接伺服驱动器用的,接变频器肯定到不了400w的。

网友B:
这个有400W,带刹车,估计是安川SGM系列,用西格玛一代驱动器,SGDA04AP试试,不过带刹车的装在Z轴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400W,带刹车,估计是安川SGM系列,用西格玛一代驱动器,SGDA04AP试试,不过带刹车的装在Z轴比较合适

感谢了,师傅

网友C:
变频器不行的,这个电机貌似带制动的。

网友:
看长度有400W的了,大品牌的变频器都有能驱动永磁同步电机的型号,就是估计旧的难找,可以试试叶公牌驱动

网友D:
从体积、长度来看,应该是400W的,绝对不会超过750W。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体积、长度来看,应该是400W的,绝对不会超过750W。

谢谢叶公老大,我搞来当动力的啊,有刹车搞的松开不啊,搞不送就拆下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不行的,这个电机貌似带制动的。

制动没有关系,我给他来个松动啊,哈哈,反正是做动力的啊,

网友:
成色不错,400瓦的出轴直径一般是14,,,,

楼主:
找到型号了

刚才我量了下轴是14的,我晕,夹头不好找啊,是8就好了,我也找到型号了,

网友B:
用SGDAO4AP的驱动,不过电压是200还是100这个就无从知晓了,驱动器可能是AP或BP,当主轴动力就算了吧,拿这个和别人做个交换不就得了,电机换主轴,什么无动力主轴,都是浮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GDAO4AP的驱动,不过电压是200还是100这个就无从知晓了,驱动器可能是AP或BP,当主轴动力就算了吧,拿这个和别人做个交换不就得了,电机换主轴,什么无动力主轴,都是浮云

谢谢指导,我用来做垃圾小车动力应该不错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要松开刹车可以在刹车线圈接24伏直流电。

网友:
400W 电机部分长度好像是85左右,整体1300---1500克之间

网友:
又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松开刹车可以在刹车线圈接24伏直流电。

谢谢,我试试,感谢楼上几位朋友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