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3GX升级出现问题

楼主(2012-06-22):
升级到1.2 或 2.0 2.1都不行

都是卡在"连线中"

试过了解除到1.0再更新也不行!

只能升级到1.1。如何是好?

网友:
电脑问题把

楼主:
用了 3台电脑都一个鸟样!

楼主:
包含 XP 与 WIN7 之下

楼主:
郁闷。。。。。。。。。。。。。。。。。。。。。 第五台电脑才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郁闷。。。。。。。。。。。。。。。。。。。。。 第五台电脑才弄好!

弄好了就好,我也折腾了好几次,xp要装微软的什么东东,win7要用兼容模式。。。。

网友:
WIN7用原版安装的就可以!G的不行

网友:
LZ
在升級前,應先將3GX的USB狗先插入電腦,讓電腦去抓相關應用程序
等看到USB安裝完成可用后,才打開3GX升級程序,再連上3GX進行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