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上下移动

楼主(2012-06-22):
新手刚买的t-rex 450 pro 3gx。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装上了。结果主轴上下大约有1-2mm的移动。已经加了那两个送的垫片了。但实在不太管用,那两个垫片一个0.1mm,一个0.2mm.....还需要买一些厚一些的垫片吗?还是犯了一些常见错误?(我已经搜了半天了,没搜到什么解决方案)。我主轴上的字是在上边,我看说明书字应该在下边。但是主轴的直径是5mm和6mm,主轴座的直径是5mm。我倒着装装不进去。

网友:
一样的叽叽,我一个垫片也木有加,是不是主轴上下搞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轴上面是6mm直径,下面是5mm直径,我试着反着装,但是下面插不进轴里啊。你主轴上的字是在上面还是下面的?

网友:
检查一下主轴坐有没有装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没反。我也不太确定。。。

网友:
主轴上下粗细应该一样,LZ的主轴装反了。
检查一下大齿盘里面的单向轴承垫圈是否漏装

网友:
主轴应该上下一样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上面是6mm直径,下面是5mm直径,我试着反着装,但是下面插不进轴里啊。你主轴上的字是在上面还是下面的?

主轴有字的那部分在下面,上面无字是为了十字盘能够顺利的滑动。

主轴上下反了还会影响到上面主T头的安装。

网友:
上面6mm  下面5mm  楼主大亮了。。。。。。。。。不知道你是游标卡尺有问题还是你读数有问题。。。 有字的在下面,上下都是5mm

楼主:
确实是反了。。。说明书写着主轴5x6x118mm。我还以为是上下呢。折腾了一晚上,我宝贵的青春啊。

网友:
有字的一面在下面!这是初装者最容易犯的错!

网友:
原来是上下反了

网友:
从来没听说主轴的粗细是这样的 最多想以前的在固定大齿的地方收1mm

网友:
仔细看说明书   大多数问题都可以通过说明书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