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答

楼主(2012-06-22):
自己在学绕电机 由于没有瓦型磁钢 请问下面的电机磁钢能这样强行贴在一起 会不会影响磁路 求哪位大虾指点一下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 我这样贴好后也能正常转 就是不知有么有磁路损耗

网友:
我也觉得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 我这样贴好后也能正常转 就是不知有么有磁路损耗

此种磁铁排法并无不妥,也无额外的磁路损耗,只是磁密分布没有磁瓦型磁铁那么均匀,对电机各方面的性能没有显剧的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在学绕电机 由于没有瓦型磁钢 请问下面的电机磁钢能这样强行贴在一起 会不会影响磁路 求哪位大虾指点一下 谢谢

完全可以。有些名牌电机也是这样弄的呵呵:比如这个牌子的(比蝎子好多了哈),采用的是concentrated winding,24N8P的外转子。

网友:
:loveliness: 可以的,要做好平衡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各位大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