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m 塞斯纳

楼主(2012-06-22):
1.4m 塞斯纳抗风性怎么这么差!刚才差点被风吹走,才买的,首航,惊出一身冷汗,基本算迫降
烟囱出来的烟吹的和水平面15度左右
感觉没MD塞斯纳好飞
本来买回来准备上狗的,不敢了………………

楼主:
又飞了一次,在空中偶然机身会偏向,然后不能控制,顺着偏向飞一下,才能控制回来
什么原因?

网友:
这样啊,我也想买这个的,在观望下吧,估计2米的抗风好点

网友:
楼主不是吧,我觉得超好飞啊,楼主装的是什么电机啊,偶而机身偏向应该是轻微失速吧!

网友:
估计你有几个问题,机翼迎角太大;动力不足;重心偏后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买的原装的那种900KV的什么紫电机
时速啊?
那这个1.4的滑翔不是很好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动力是原装的,不是说不错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测试是时候感觉是头重呢?

网友:
我飞了3个md塞斯纳,现在就飞1m4的塞斯纳。感觉1m4的塞斯纳好飞多了!!!飞机很平稳。完全可以低空通场。建议好好检查检查飞机的动力。

网友:
对了,我就是使用原装电机。动力很好啊。比帮助朋友安装的2216,1100kv,1250kv好很多。我建议用原装电机。

网友:
到底性能怎么样  ,一直观望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很好飞 很给力!

网友:
必须不是动力问题,估计安装上有点小问题吧。检查下舵面控制的连杆,舵角之类的有没有干涉,运动是不是顺滑?另外用的什么控,周边有没有电子干扰呢?这架飞机就是飞的像真感,动力太足反倒不好飞了。

网友:
我前天才首飞1.4米的...真好飞.抗风很好,是不是你重心没调好
小弟我第一次飞飞机  1.4米的塞斯纳 爽飞一下午 没炸鸡 基本平稳降落  少数青蛙跳.

网友D:
我也听说1.4m比md的要稳,整准备上,目前飞了2个md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听说1.4m比md的要稳,整准备上,目前飞了2个md了

1米4这款跟MD的比,有一点不足之处,就是起落架是钢丝的,太软。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的天7的控
会不会是舵机有问题啊
感觉飞起来飞机有点晃

楼主:
回复 网友F:

兄弟用的什么浆呢?

网友:
 可能是舵机问题,我一架塞斯纳起飞前好好的,2个弯一转,直接炸鸡,拆开一看,舵机扫齿,把其他几个舵机也拆开检查,塑料齿都有点问题了,在地上检查是不会有问题,上天一受力,齿就扫了,你这个飞机速度检查舵机吧,估计在扫齿的边缘了!现在都用22的银燕金属舵机了,塑料舵机太蛋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