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催 四轴一不小心就做到1.8公斤 2216能飞起来么

楼主(2012-06-22):
只看大图
新做了一个四轴 X2216 880KV 好盈40A 1047 称了一下 居然是1.88KG 请教大家这个配置会不会很吃力,另外2216配 1147 合适还是1238

网友A:
我朋友6个22122公斤照样飞起来 就是飞不过3分钟而已

网友B:
NND 我的现在块2公斤了, 4个2212 飞起来得50%的油门,电机憋的嗷嗷叫,3分钟就报警了,下来电机估计得快100度了!

网友C:
2216轻松飞1800的重量,我的2212KV930飞1542克很轻松

网友D:
1238桨不用 最好是1045的 11寸都不上
我4822 690KV才飞1147 4轴
6轴和4轴不一样 楼上别误导别人

网友E:
六轴和四轴有很大的区别,楼上的不要以偏概全

网友F:
楼上的 4822用着效果怎样?

楼主:
我是四轴 特地换了2216的 60%以上油门才起飞 不知道问题出(=@__@=)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真的吗 你是四轴还是六轴哦

网友G:
没问题的,只是时间短点,就用1045或者1047的桨

楼主:
油门需要打到60%以上才拉起来,如果换浆效果会好些么

网友H:
整机2.5公斤路过、、、、

楼主:
会不会是我的油门曲线问题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的就是四轴啊,所以我才说的,怎么成了误导了?

楼主:
你一般多大油门起来
你一般多大油门起来啊

网友I:
6轴 用1038 4轴用 1147 搞定了 哈哈哈

网友J:
我用的是V2216,没法说

网友K:
回复 网友C:
我粗略算了下,你用11伏2200电池也就飞不到5分钟。

楼主:
有谁能告诉我1238的浆可以用么 555555到处问呐

网友:
重量有点吃力哦。

网友:
为啥我用XA原厂电机电调,1047的浆,1.71公斤,3S5000ma电池,连续飞9:30秒,电机只是温热呢?

据说XA650V的电机还不如2216呀。电调也只是10A的而已。

楼主:
真的假的 不敢相信呐 我现在需要70%油门起飞

网友:
四轴X2216  880KV   30A   1047 ,1.9KG重。以前飞10分钟没事,  昨天居然射浆了
四轴X2216安全飞行应该在1.5KG左右吧

网友:
600轴距
四轴
V2216 KV800
1147桨
好盈30A
3S 2700mAh 25C
起飞重量1200克
满电12.5V左右
40%+油门起飞
5分钟下来
电池电压11.4V左右
电调温度40+度
电池温度40度左右
电机手摸有点温度  不到40度
正桨电机比反桨电机温度稍高

网友:
我的60%左右

网友K:
回复 网友L:

我算了下,你的配置可能有点小问题,效率有点低。是不是电池缩水还是桨的问题?

网友:
郎宇X2212  4轴  3s4000MAh电池 全重1510.18g   报警电压设为3.5v 。 半油起飞 10分钟刚刚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算了下,你的配置可能有点小问题,效率有点低。是不是电池缩水还是桨的问题?

电池是自己买电芯组装的,没有高级充电器,具体容量不清楚。
感觉桨不太好,但是也能用,不知道最佳配什么尺寸的桨好。
还请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L:

根据你的配置粗略算了下,电芯不是那么足量,2000mah附近,只左不右的样子。算的不一定准,仅供参考,呵呵。

网友:
我的朗宇2212KV980配APC1147,中特威20A电调,总重1350克,5分钟下来单片3.7,换成1045桨,可以飞7分钟才3.7

网友:
估计你这得换成6轴   要不就换2714了……

楼主:
谁能总结一下 是否要上1147

网友:
很多东西 你问不出来的 需要自己买回来测试 所以4轴是个大坑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靠 怎么回事?我的2216四轴 535轴距 带着2200 3s电池 810g起飞

网友M(2013-10-16):
引用 网友C:
2216轻松飞1800的重量,我的2212KV930飞1542克很轻松

请问你的飞机用的什么桨

网友C:
引用 网友M:
请问你的飞机用的什么桨

你好,我用的是普通的1045的桨。

网友:
其实看电机参数可以算的。1880克,每个电机最少承担670克
每个电机可以提供1100克左右的升力,飞是一定可以飞的。就效率上来说,800KV配12寸桨更高一点。

网友M: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用的是普通的1045的桨。

请问你是X 系列还是V 系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请问你是X 系列还是V 系列的!!

呵呵,我用的就是普通的XXD2212KV930的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NND 我的现在块2公斤了, 4个2212 飞起来得50%的油门,电机憋的嗷嗷叫,3分钟就报警了,下来电机估计得快10 ...

你那个是飞控的50%油门起飞悬停功能,,,实际悬停时候电机功率在70%以上了,我以前有个650的玻纤四轴,装了2216电机,悬停时候就感觉电机快累死了,后来看了黑匣子,悬停时候电机功率75%!

网友:
起飞重量1753.4g、留空时间8分钟 F4006 950KV 1047桨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电池是自己买电芯组装的,没有高级充电器,具体容量不清楚。
感觉桨不太好,但是也能用,不知道最佳配什 ...

这个电芯效果怎么样?在哪里买的?

网友:
六轴 ATG600 2212 1045 狗3+无刷狗云台+图传+OSD+5200毫安3S电池 共计200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