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的超声波定高问题,求助

楼主(2012-06-22):
我的配置 玉兔裸板+超声波
             F450机架
             X2212 KV980电机
             好赢40A电调
             天地飞6C控
自稳飞行没有问题,但是切换到定高状态就老是定不住
油门松杆保持不动,四轴要么自动降落,要么自动升高向着天花板猛撞。。。
请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
还是说天6C的第五通道不能设置定高?

网友:
你在调参里钩没有?最好插上,再钩一次,钩的时候有声音,另外你检查检查超声波数据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调试软件里超生波数据正常,自检也通过的,第五通道也勾了,就是定不住

网友:
标题

超声波怎么安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信用卡上开两个孔,用泡沫胶把超声波固定在信用卡上,保持水平安装在机架中心板上

网友:
我用了三只超声波,一只完全坏了,二只数据不稳定。哎。感觉超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是不是208的固件啊?208的固件定高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V1.209版本的,就是高不动为什么不定高

网友:
同样观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21信用卡上开两个孔,用泡沫胶把超声波固定在信用卡上,保持水平安装在机架中心板上

把胶布换成螺丝吧。仔细检查线有没有问题。另外把你的超声波拨动开关正反都试试,有没有可能设的上是定高,开关反向,下才是定。所有一切检查清楚了。

网友:
电池线别埃到超声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怀疑是不是控的问题
超声波定高状态下,松油门杆是不是应该立即停止上升或下降?
超声波模块接管油门?

网友:
超声波2米以下有效。再高就得靠气压针定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怀疑是不是控的问题
超声波定高状态下,松油门杆是不是应该立即停止上升或下降?
超声波模块接管油门?

没那个说法。检查了都没问题?
你发个调参软件的截图,5上,5下两张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叫5上5下。。。是软件里超声波的数值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调试的时候发现超声波在上升到58以上时就出现问题了。
我拉高到200,软件上超声波数值就一直在200和58之间切换,不稳定。
我拉高到300,还是在300和58之间切换,不停的跳来跳去,这是设置问题还是超声波模块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叫5上5下。。。是软件里超声波的数值么
将你调参软件的界面发来看看,你这个与超声波安装有一定关系,与你的开关设置也可能有关系

我没看清你的超声波是如何固定的。下面那块白板与超声波的探头平齐了,上面是如何固定的?

网友:
超声波出了问题,但是低空定高应该能定吧,我也出过这种问题,但不影响定高的,你有扩展气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叫5上5下。。。是软件里超声波的数值么

就是5通道打得最高和5通道打到最低的整个调参软件的截图发过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上面是用泡沫胶把超声波和卡片粘在一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片,看第五通道,没有扩展板,我就是在家里试试定高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信用卡上开两个孔?固定方式有問题会振动的

网友:
标题

引用 楼主:
12图片,看第五通道,没有扩展板,我就是在家里试试定高的

我的意思是有没有可能你拨动开关打到最高,但是数据刚好最低,你检查检查。应该能在低空定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第五道的低和高都勾上定高也没用,应该不是设置的问题了

网友:
还是定不住,就换一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调试的时候发现超声波在上升到58以上时就出现问题了。
我拉高到200,软件上超声波数值就一直在200和58之间切换,不稳定。
我拉高到300,还是在300和58之间切换,不停的跳来跳去,这是设置问题还是超声波模块坏 ...

如果不是被电线什么的遮挡,这个现象可能是模块有问题了。

网友:
我的超声波壞了三個,經常炸機後第一個出問題的,就是超声波。一旦兔子遇到故障的超声波,要穩穩的定高,很難。

建議樓主,換個新的試試,好在這模块不是太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