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雕刻机机架成本谢谢了。

楼主(2012-06-22):
设计了个雕刻机大概22KG( 加工余量算上 )软件算的,铝2A12的材质24元/KG.528块。等会用钢材质看看多少KG
各位自D的朋友机架多少钱啊。

网友A:
这样的算法,如果换成钢板更省了,铝钢密度比约1:3,这样钢板的重量约66公斤,废品站收些旧钢板,3元一公斤,这样钢板机架材料费约200元。

网友:
加工费比材料贵多了

网友:
加工费比较贵!!!

网友:
楼主不要机加工 用牙啃

网友:
楼上是明白人

网友:
如果是木頭的 自己用電鑽和钢锯也能做 成本更低

网友B:
加工费啊加工费。。。。

想想瑞士钟表,那小一块铁,,,,价格。。。呵呵

说正经的,,,我的雕刻机,用45钢大约一千出头的材料费,,,,外协加工费尽两千。。

而且还加工店拖拖拉拉的搞了一个多月。。

所以我一怒之下去买了炮塔铣和摇臂钻

网友C:
有时间自己做的话,可以用铝板和形材层叠粘接来做,效果不会比加工的差多少.

网友:
便易的很

楼主:
多谢各位宝贵经验啊,呵呵大夫也来了,有台小25V慢慢啃啊。还有的继续啊。。。被逼的用钢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间自己做的话,可以用铝板和形材层叠粘接来做,效果不会比加工的差多少.
你还没醒悟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算法,如果换成钢板更省了,铝钢密度比约1:3,这样钢板的重量约66公斤,废品站收些旧钢板,3元一公斤,这样钢板机架材料费约200元。
旧钢板不会低于4元一公斤,除非是船板之类的,还有废品站里的板料,你买回去,利用率能有70%就可以笑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一怒之下去买了炮塔铣和摇臂钻
...
钻哪个孔需要摇臂钻这么大跨度?用磁座钻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钻哪个孔需要摇臂钻这么大跨度?用磁座钻行不行?

因为在加工店用了几次摇臂钻,,感觉很顺手。。。所以在二手市场看到了一个小号的摇臂钻,就下手了。。。
磁座钻也考虑过,但是问了加工店老板,他反对。。说不好用,他买的一个丢墙角一直不用了。。

网友:
小号的摇臂钻多少钱?上图,谢谢

网友E:
磁座是没地方放摇臂钻的买。

像我。

网友:
一个个都越玩越大,最后都去开加工店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磁座是没地方放摇臂钻的买。

像我。
哈哈,7哥也玩磁座钻啊?好使吗?是不是电磁铁?

网友:
假如个人,我认为最经济实惠的就是槽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