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天72.4G改72m的方法

楼主(2012-06-22):
据说2.4G不适合玩FPV 1.2G和5.8G都有些许缺点 望高人指导

网友:
买个双模式的控呗

网友:
振荡线路都不一样  板子要换的  不合算 天8有 72M

网友:
听说不能换高频头的控可以靠教练线

网友:
我准备这样改:手头有一个天6A的72M,拆了取发射板;用天九的PPM引出,接到天6A的信号发射板PPM输入上~个人感觉应该是可以。。。
缺点就是这个是PPM模式,不是PCM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2.4G不适合玩FPV 1.2G和5.8G都有些许缺点 望高人指导

你那个据说可不靠谱都是以前某些人自己没布局好就放出来的讹传~~~

网友:
楼主自己试试才行,不能光听别人说 我就是2。4G配合的1.2G飞了一年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2.4G与1.2G的问题始终是未解之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