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公斤重的上单翼练习机 配多大的、什么型号的无刷电机?

楼主(2012-06-22):
2公斤重的上单翼练习机,配多大的、什么型号的无刷
电机
?

网友A:
28,或者35系列

网友B:
双天4250,郎宇3520,银燕4020。
最好配6S版本,用两节3S2200电池串联就行了。不用专门投资电池的。其它4-5S型号对电池和插头要求有点高,投资性价比不高。

网友B:
上面推荐的电机留有充分的余量,即便以后升级飞机仍然可以利用。
如果不考虑将来使用,只考虑练手四平八稳的飞,用郎宇2820也可以,但是飞起来会不够轻松。

网友C:
翼载荷多少, 翼型?

网友D:
多大翼展的练习机?如果翼展在1米4以上的话,用双天3542这个级别的电机,KV选800~950这个范围,40A电调,11.1V电池,配12~13寸桨,拉力1.6~1.7kg。可以爽飞,同时电池的投资也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