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子里似乎很少见到豹子动力的电机呢?

楼主(2012-06-22):
坛子里似乎很少见到豹子动力的电机呢?
以前买过个2040,觉得还行,最近要搞点东西想买个无刷,看了看豹子各型号都很全,但似乎坛子里少见。
一般我只在模型工具区逛。。。电机打算做小主轴的。
豹子贵?质量差?

网友:
大脚区见得多

楼主:
那似乎都是28,36,42级别内转的天下了。。。想搞个外转试试呢。。。

网友:
豹子应该不错的 型号齐全! 我刚买了豹子的5682,56系列的电机国内好像就豹子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贵!

这似乎是个理由。。。贵很多么?不是玩模型的不了解。。。看着蝎子电机很好,但是比豹子还贵两倍。。。唉

楼主:
回复 网友B:

5682.。。5kw级别的千元米物。。。 好漂亮!兄弟是啥车?亮亮相呗?
真心喜欢豹子的外观。。。想搞个外转LC500做主轴的,不知外转电机烧毁的话一般是线圈坏还是磁钢退磁?内转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5682.。。5kw级别的千元米物。。。 好漂亮!兄弟是啥车?亮亮相呗?
真心喜欢豹子的外观。。。想搞个外转LC500做主轴的,不知外转电机烧毁的话一般是线圈坏还是磁钢退磁?内转呢?

哈哈 看到我电机上面套一个套子没  那是水冷套的 我这电机装在船上的~~      我觉得电机要是烧毁,是电机线圈温度过高 线圈承受不住过大电流熔断 短路烧毁~
磁刚退磁 是因为长期电机工作温度高 导致磁钢温度也高,热退磁~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见套子了。。。没多想,就觉得是车。。。看来你还得加个吸水舵,呵呵
你这船恐怕有点巨大了。。。估计都能载人了。装好了上个图咱欣赏欣赏哈!

网友:
豹子價錢還可以,蝎子現在勁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