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二极内转子电机轴与磁钢怎么拆开?

楼主(2012-06-22):
无刷二极内转子
电机
轴与磁钢怎么拆开?
二极的,磁钢是一体的一个有孔圆柱,是和电机轴粘在一起的,怎么把轴拆出来?
要求磁钢不能退磁不能碎,轴可以牺牲掉。
电钻和加热是肯定不行的。。。咋办?

楼主:
自己顶个,坐等高手出现。。。

网友A:
煮试试看

楼主:
水煮。。。假设100度不会退磁,那。。。电机转子正常运转恐怕也得这么烫吧?外壳都五六十度。。。
假设会退磁,那。。。

网友B:
瞎折腾不可取

楼主:
原帖由
keke899
于 2012-6-23 13:25 发表
瞎折腾不可取
要是有现成的我才不折腾。。。问题是没有。。。

网友C:
100度不会2退磁,不过依然不好取,磁钢脆,要小心哦。

楼主:
想想办法用电火花穿孔啥的。。。或者电解试试。。。

网友:
如果是厂家用的比较好的胶水或者是有电机轴滚花什么的,很抱歉,如果是不退磁转子,你拆不下来!无论如何也拆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