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电机坏了,线圈好像有胶很难拆,怎样拆掉电机的线 ...
我有个电机坏了,线圈好像有胶很难拆,怎样拆掉电机的线圈啊?

楼主(2012-06-22):
我有个
电机
三根线断了一根,我也想试着缠个电机,但线圈很难拆下,线好像是用胶粘的,求教怎样拆下线圈

网友A:
加热,或水煮半小时

网友B:
用天那水看行不行

网友C:
为不伤定子绝缘还是一缕缕慢慢拆吧这样才能充分享受DIY的乐趣嘛

网友D:
加温到80度,绝缘漆就会软化。

网友E:
发图片上来看看,电动机只要没有烧就不一定要重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