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 3GX 2.1升级试飞成功,但自旋修正总是跑偏,请高手解惑

楼主(2012-06-22):
3GX 2.1升级后在normal模式下的手感提升了很多,不像以前为了迁就3D模式的感度导致normal模式下感度低导致操控性差,但是自旋修正一直不太对劲,希望了解的朋友解答一下。
自旋时飞机不能定点自旋,不修正的话一转就偏,必须手动修正,调试时确定3GX的正装反装没有弄错,而3GX 2.0以后自旋修正这一项的修正量大小就没有1.2的调整功能了,请问如何调整才能让飞机自旋性能改善。

我用的MKS DS530舵机,舵机摇臂用的最外面的孔位,是不是孔位靠外导致的呢?旋翼头是飞越仿亚拓的款式,如下图。

希望3GX 自旋性能调的比较好的朋友们给予帮助,不胜感激!

网友:
不是说搞好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2.0的时候自旋修正效果就不是很好,不过之前在600上服役时效果还是挺不错的,在450上表现一直一般

网友:
機子重心不準

网友:
十字盤要水平,重心能講究是最好

网友:
小机子自旋不稳的原因很简单,第一就是要将斜盘调水平,只要斜盘调好了,自旋就会好!第二就是重心,尤其是250、450这种小机子,对于重心很敏感,这是一定要先确保的。以上是我用了3GX 的心得!!!

网友:
我的3GX自旋还凑合!但亚拓的陀螺仪自旋始终有低头现象,朋友的V8和720就没这个现象。还需要等亚拓继续更新。。。

网友:
3GX 2.1陀螺仪设定还多一个正方补偿,就是在陀螺仪设定选项中最后一个5个灯全亮的这个选项,看看是否设定错了

网友:
这是怎么了

网友(2012-10-03):
还需调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