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550电机的固定方法

楼主(2012-06-22):
有没有简单牢固的550
电机
的固定方法,去买机架就不用说了,没预算了,最好有图展示下固定方法,还有,我手上有WFT06X-A,是玩固定翼时用的,也可以用在船上吧,大家的电调,接收器,电机是怎么防水的,求解

网友:
接收机\电调 拆开外壳用704图薄薄的一层在电路板上,要所有的地方都涂上,然后装上外壳就可以了,接收机注意不要涂在插针上面,电调把704 灌满两端 等胶干了就可以了!
电机固定550的是36级别的 去买成品的36xx电机座 有带水冷的跟不带水冷的两种,价格相差20块左右!然后用环氧胶固定就可以了!

网友:
另外 电机本身就是防水的!但是要做好电机散热 内转用水冷套 外转用水冷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