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难题,咨询老手~~mach3 控制电主轴启停的接线?上传控制板以及变频器接线图

楼主(2012-06-22):
咨询各位老手,刚刚买的 Mach3 并口控制板, 和电主轴。 请问应该怎样接线,才能控制电主轴的 启停?
高手请看并口控制板的接线图 第5个分图。 其中有解释: 并口P1  P1 脉冲 那接到变频器上,应该是用哪个接到变频器上呢? 变频器上没有脉冲输入接口啊?
请问:1.接线应该怎么接?
            2.控制电主轴启停, 跟mach3 里的 PWM有关系吗?

网友(2012-11-21):
你的变频器应该有个端口是管起动停止的,设置好后,将两个端子引两根线到接口板继电器输出端就可以了。
你的变频器设置部分的截图不全,不能具体。

网友(2013-03-20):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和你遇到同样的问题, 咱俩的控制板和变频器都一样啊

网友A:

这是我的控制板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的控制板电路

要沉啊 有懂的大侠来说说

网友:
主轴控制接变频器的REV/FWD,由变频器面板调速.但变频器需要进行简单设置(参考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
变频器 模拟信号输入 接到并口卡 0-10V模拟信号输出就行了 但有些并口板控制板是没有0-10V模拟信号

网友:
如果并口卡没有0-10V模拟信号输出的 请查找本坛高手发过的贴 好像用EN555电路控制输出

网友:
P1对地就是管主轴启动的,P1接变频器X1,地接变频器COM

网友:
PWM转模拟电压的电路板
看来是需要这个电路板才行

网友(2013-05-01):
MACH3无线手轮兄弟,请教一下,MACH3系统接MACH3无线手轮效果怎么样呀?那个手轮使用效果如何?听别人说手感很差,精度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