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了!惨了!新买的三个86驱动器带电拔插给烧了。。。。。

楼主(2012-06-22):
    惨了,试机时带电拔插驱动器接口电源,后果就是烧板

五厘板上车床

五厘板上车床

几根10的螺杆断头

几根10的螺杆断头

报废的联轴器

报废的联轴器

一头12,一头14台钻上偏心了

一头12,一头14台钻上偏心了

最后还是车床搞定

最后还是车床搞定

十字平台是网上淘的450RMB

十字平台是网上淘的450RMB

机箱上两个24V0.8A的风扇

机箱上两个24V0.8A的风扇

机箱内所装的好东西

机箱内所装的好东西

XYZ限位等航空插座

XYZ限位等航空插座

V5接口板

V5接口板

两个48V6A的开关电源

两个48V6A的开关电源

三个H86驱动器

三个H86驱动器

主机后部

主机后部

把光驱卸了装上驱动

把光驱卸了装上驱动

网友:
怎了?发生什么事

网友:
刺激内需?
和什么过不去都别和自己的钱 过不去

网友:
“机箱上两个24V0.8A的风扇”

两电扇耗能近四十瓦,与节能减排严重的不相符

网友:
买不起联轴器,确实是无米之人,同情一下

网友:
原来如此,发不了图

网友:
想起了当年"火星时代"教我们MAYA的老师说的一句话:"狂砸显示器,确保主机安全"

网友:
黄铜做联轴器...有米有米..

网友:
强大的电脑主机。。。
其实楼主造的是一台能上网的数控铣。。。或者一台强大的能啃铁的电脑。。。

网友:
显示器那样放不错啊,我之前也是带电插拔东方五相驱动的,没有烧的,运气好,见你这样,我下次不敢了的

网友:
和我的驱动一样,,,,,,,,,,,,,,,,,,,,,,,,

网友:
原来带电插拔会烧哇,我还常这样干 ,好在没烧过

网友:
问下这个滑台精度怎么样啊

网友:
是挺惨的,够我几个月零花钱了

网友A:
一直纳闷??驱动怎么会有57,86之分,

网友:
为什么要配两个48V6A的开关电源功率多少W?一个不够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89764108976510897661089767108976810897691089770惨了,试机时带电拔插驱动器接口电源,后果就是烧板

實在想不透
驅動器電源接線如何實現不帶電插拔?

网友:
因为,没电就不需要拔插撒,,,,,,这样的驱动器现在不烧以后也会烧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纳闷??驱动怎么会有57,86之分,

一般来说,57步进36~50V DC就很好了,86步进要50~80V比较合适。
这就是驱动器的分类推荐。
当然86电机24V也能转的。

网友:
我咋用30v的在86电机上,电机就放不下手了呢。

网友:
机箱挤满了啊,会不会有干扰啊

网友:
这里有个超超值的步机驱动器

建议淘宝上搜索“秒杀tb6560ahq驱动器 100高细分驱动器 电压60v电流5.2A”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cm_id=&pm_id=

网友(2012-09-04):
楼主是要用MACH3作控制吗?可靠吗?我感觉MACH3控制不是很稳定,不过你的那个86驱动太垃圾了,用3722M吧,支持86、110、130电机,用伺服驱动的原理,上电不抖动,我自己改装的数控车床全用的这个型号,绝对稳定,控制系统的参数调好后从没发生过失步,你的那个驱动器G0上肯定会失步,一般的驱动器都要切断电源才能调电流及细分,而3722M不用切断电源,上电状态直接可调。

网友:
这机箱弄的 能散热吗

网友:
没事没事 烧了 重买就是了 24楼已经告诉你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