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120D02s在给少量油门时,桨转不起来的问题

楼主(2012-06-22):
请教V120D02s在给少量油门时,桨转不起来的问题.
咔咔直响.是不是有问题.
是否影响
电机
寿命?
看视频:

网友A:
给的油门太少了不足以启动过马达。
也是油门线性差的表现吧。我猜测的

网友B:
关注! 坐等高手解答~ 可能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C:
电机齿和大齿之间太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了一下,齿轮之间有缝隙,应该没有到太紧的程度.

网友D:
你有没有把桨的螺丝加紧?如果有就松一下试试吧。

网友E:
像是油机的离合器离合问题 ·哈哈~~~检查齿轮间隙

网友F:
没什么大碍的,多给点油就好了。

网友G:
是正常的,我的也要推高一點才起動。

网友H:
启动力不够!

网友I:
大齿盘卡沙子了吧

网友(2013-06-06):
我的情况和你一样!照楼上某位仙人说的松松桨叶螺丝,松后果然好了!

网友J:
过来学习经验!顺便帮顶

网友K:
油门启动的时候要10%才能启动。启动以后收到5%才停转。但是对飞行一点影响也没有

网友L:
你夹得太紧了!

网友M:
一样,无刷电机启动时的扭力很小很小

网友N:
电调快下岗 呢

网友O:
我的02也是这样的 你的给少油门还能转呢我5%油门都不会转!这个鸡鸡的顺滑度不够!电机力量不够所以转的顺!飞起来就OK了!

网友P:
凑合着飞吧 我的也是 整套传动都没太大的阻力了 不影响飞行就不管

网友Q:
帮顶 下,赚积分

网友:
小手一抖,一分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