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上电舵机舵机总是走到最大行程!!!

楼主(2012-06-23):
求救啊,用的是飞越ZYX
陀螺仪
,
之前上电只是小幅摆动一下的,更换斜盘
舵机
后,每次上电舵机都先走到最大行程再回到中间,
怎么办?

网友A:
遥控器的螺钜曲线?

网友B:
自检的时候动是正常的 不知道楼主舵机动的什么顶死没有?

楼主:
 谢谢各位,上电的时候舵机顶死
原因找到了,换上其他舵机正常,会顶死的那几个舵机我之前往里面滴过一点润滑油,估计影响了舵机的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