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改了HP03T尾無刷不裝頭罩飛到你想吐!

楼主(2012-06-23):
改了尾無刷脫下頭罩想飛多久就多久囉!

小弟的M CP最近改了HP03T尾無刷+3.5A尾電變,M5黑色主無刷+10A電變...400mah續航力8分左右,主無刷電變都是溫熱...尾無刷沒溫度!
機子不帶電池重量接近40g

給各位參考參考囉
給賣家借個圖...小弟手機相機爛就不傷各位眼睛了

网友:
标题

这尾巴太贵了~~炸不起

楼主:
有一好沒兩好囉~應該也沒這麼容易炸壞,省下7mm尾電機的錢也不錯

网友:
内容尾无刷没金鱼么?求设置o我装原厂的尾无刷会金鱼

楼主:
你是原廠尾無刷和原廠電變?是的話...金魚是正常的
會金魚尾還有幾個原因...尾管和機架插入後還有虛位(之前用7mm尾電機還會金魚尾的原因)...電池放電能力(我用舊的電池會稍微金魚尾,低電壓時擺動更大)...尾槳硬度(先前用過7mm配上一種45mm槳超軟也會)

网友:
请教楼主,我也有这个电调,也是mini cp,也是用来改尾无刷的,用的是hp02t尾马达,但是接好后尾马达不转,电调报警,请问你的接线方法是用电调的s点(信号线)接在接收板的尾马达输出座的负极上吗?(华的尾电调的接线方法),还有,你的电调买回来装上就能用?还是已经叠了mos管刷了程序阿?

网友:
金鱼尾的经验很有用

网友:
hp03t配合原厂电调不会金鱼,双无刷只有改装了的人才知道爽处,什么延迟金鱼都是花科尔原厂尾电机特色

楼主:
回复 网友A:

注意囉!這個電調警報我也會有
這個電調警報就是還沒準備完成意思...首先剛對完頻然後把鎖尾模式切換到不鎖尾,再輕推油門一點點(只需要一點點)再放下就會聽到尾無刷準備完成的聲音。至於為什麼說一定要切換到不鎖尾,原因就是在還沒準備完成情況下,尾無刷若馬上大電流輸入就會出現警報,而在鎖尾模式下剛啟動機子的時候會因為主槳啟動導致機子瞬間逆旋一下,這時候陀螺就會讓尾電機出力

我這塊電變買回來就完全沒改囉,只有把電源直接和主電變直焊跟焊出信號線(本來的線沒尾電機信號孔的接頭),就這樣裝上OK

网友:
換電是否真的很麻煩?比買十塊電還要貴呢!

楼主:
改了這尾無刷只能使用大pit,45mm以上長度的尾槳,用原本45mm槳會因轉速不夠而鎖不住
畢竟7mm尾電機是幾萬轉的...這顆HP03T KV8000的樣子

网友:
需要这个电调和主无刷电机的朋友可以pm我,或者联系qq:420457484

楼主:
這電調似乎要刷適合M CP的韌體喔,記得賣家有說會幫我刷(特別問我是MCPX 還是 M CP)

网友:
我倒不覺得,   我用98 的10A電調+ m05 黑金  7mm 尾有刷
金魚尾沒什麼 , 但明顯倒飛走甩 ...

我都想改尾無刷 但 唔知用什麼方案最好.

最重要是 那個電調熱到自己爆衫..( 熱宿膠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