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naza+GPS撞墙了,客服来解释一下!!!

楼主(2012-06-23):
在斜坡上GPS模式无法定位,一直往一个方向狂跑直接撞墙,拨遥控器都没用。。
超级纳闷。。。。
请客服解释一下可以吗??
我在平路上测试无问题!

网友:
太斜【邪】了吧!

网友:
是不是干扰到了?

网友:
求解 等原因

网友:
气压定高,跟斜坡没关系啊
求解

网友:
没有GPS哭着喊着要,有了GPS继续哭喊...

网友:
你是不是在斜坡上起飞的?

网友:
慢慢等吧,也许明年,也许后年,客服就会来回你话了。你现在先把NAZA包装好,藏箱底,

网友:
 什么情况。有视频没

网友A:
通电的时候是不是在斜坡上?我记得说明书上注明了,通电初始化时候需保持水平。

网友:
你初始化的时候在平地上么?遥控器都没用??切手动也没用么?

网友:
我的没这样过。同情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电的时候是不是在斜坡上?我记得说明书上注明了,通电初始化时候需保持水平。

这个其实不用
naza可以飞的
但是5611气压计会慢慢掉高度,这个是肯定的,还有就是naza的垂直感度调教也很有讲究

网友:
naza的GPS定位,和是否在斜坡没有关系。从其他方面考虑这个问题吧。

网友:
GPS定位跟斜波拉不上关系,求LZ上视频分析。提出问需要有凭有据,否则大家只是看LZ的笑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