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总结一下NAZA+GPS的几大BUG!请大家都注意!也希望厂家能解决改进!

楼主(2012-06-23):
今天总结一下NAZA+GPS的几大BUG!请大家都注意!也希望厂家能解决改进!

首先先说说NAZA得好处吧,在平地回航和定位定高都挺不错的,有视频为证:

下面我再来总结一下他的一些BUG吧,都是本人与版主奇多一起亲自测试,绝对无假:
问题一、 航点锁定模式开关打开,我今天在店门口打开GPS试飞看看在斜坡上用GPS是否还可以定高定点,结果很悲剧,完全失败,上天就开始疯狂的飘逸,打遥控器都无法操控直接撞到墙上了。
问题二、失控自动回航功能,参照以上视频的测试之后专门测试了一下从当前平地飞到低洼处,关控,无法回航,而是直接降落到当前位置的地下,根本不回航,纳闷。。。害我跑了200多米去捡飞机。
问题三、CF无向功能,完全是坑爹的,还没有兔子的好用,打开此功能后,四轴开始自转,打摇杆回航走Z字画弧形的回航,纳闷。。。。

不知道这些功能是你们的产品还未完善呢还是。。。。如果是我调试的问题,那么请你们出一个详细的调试教程顺便加上测试的视频,就按照我的以上条件进行测试。。如果你们不重视的话就当我什么都没有说!!

一个很支持DJI发展的普通客户!!

虽然价格是低了,但是服务可不能打折扣呀,毕竟咱们是冲着您DJI的大名来的!!

希望能够得到DJI的重视!!!

网友:
回复 楼主:

BUG不做评论,因为我也没测试,

但知道没电了,还飞,估计飞机炸的少

网友A:
你想以NAZA的价格买到WKM的性能吗?一分钱一分货这个道理不懂。什么都非常好了还要WKM干什么

网友B:
支持LZ好样的,产品只有不断的完善才能得到发展,不管产品的价格高低都应该做到尽可能的好
LZ问题一和问题三不太像飞控问题,斜坡定点不是用的超声波所以漂移可能是别的原因比如重心没调好,CF无向问题会不会是GPS方向没对正的原因?问题二应该是有可能发生的,失控点低于HOME点飞控无法判断只能自降,希望大疆重视

网友:
LZ想要的功能是WKM的,大疆必须要做出差异来,否则那些买WKM的人情何以堪?毕竟是2倍的差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以NAZA的价格买到WKM的性能吗?一分钱一分货这个道理不懂。什么都非常好了还要WKM干什么
价格便宜你可以功能少一点~但是不能开发一堆功能然后都不能用不是误导吗?最重要的失控都做不好不是丢飞机?

网友:
NAZA的CF没试过,但是失控回航自动降落非常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知道一分价格一分货,但是既然有这个功能是否就应该要把功能完善,要不然干嘛弄出来害人?你说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报告,不是没有电了,而是我们关控测试好吧。。。。。。跟没电了扯的上关系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还以为LZ是飞到起飞点以下来测试关控返航的,自动返航就像汽车安全气囊一样最好祈祷不要用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文并茂

网友:
看楼上的视频感觉还可以,失控返航和低压返航我是没有测试,因为没好的地方,不过CF无向模式在客厅和室外都测试过,非常准确

网友:
回复 楼主:

LZ,您是标题党啊,看了您的问题描述,分析如下

“问题一、 航点锁定模式开关打开,我今天在店门口打开GPS试飞看看在斜坡上用GPS是否还可以定高定点,结果很悲剧,完全失败,上天就开始疯狂的飘逸,打遥控器都无法操控直接撞到墙上了。”

——首先,您需要确定下,开控时摇杆是否在中位;然后,您提到打开了航向锁定模式(CF功能),那么请确定GPS的安装是否正确(GPS方向,GPS安装位置设置),是否校准指南针,根据您的描述,第一感觉,GPS和指南针设置错误;

“问题二、失控自动回航功能,参照以上视频的测试之后专门测试了一下从当前平地飞到低洼处,关控,无法回航,而是直接降落到当前位置的地下,根本不回航,纳闷。。。害我跑了200多米去捡飞机。”

——请您确认是否正确设置了失控回航功能,个人觉得您选择了失控降落功能,而不是失控回航。(在增强型失控保护的选项页)

“问题三、CF无向功能,完全是坑爹的,还没有兔子的好用,打开此功能后,四轴开始自转,打摇杆回航走Z字画弧形的回航,纳闷。。。。”

——这个和问题一是一样的了,八成是GPS安装设置错误或者没有校准指南针。

非常欢迎LZ进行功能的测试并分享经验,不过还是希望大家碰到问题后先沟通确定问题的根源,而不是如LZ标题一样直接断定是产品问题;DJI每个功能在发布前都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保证提供一个安全及稳定的产品给大家使用。不过只有正确的使用才能最好的发挥产品性能,大家可以详细看下说明书,相关的设置及注意事项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LZ好样的,产品只有不断的完善才能得到发展,不管产品的价格高低都应该做到尽可能的好
LZ问题一和问题三不太像飞控问题,斜坡定点不是用的超声波所以漂移可能是别的原因比如重心没调好,CF无向问题会不会是GPS方 ...

楼主第一个问题开了CF功能,和第三个实际是一个问题,觉得应该是gps设置问题或者指南针没校准。
另外:即使失控点低于Home点,飞控同样会先升高再返航降落~

网友:
估计还是设置问题

估计楼主还是设置上有点问题。我的哪吒GPS一切正常。包括返航点锁定、航向锁定以及关控后自动返航,不论LED闪灯和动作,都和说明书一致的。我只是感觉,看说明书很费劲。我仔仔细细看了不下20次,才开始全面设置的。
再说一句,我试关控自动返航时,是把哪吒飞出20M以外,高度有时低于20M,有时低于20M。哪吒都是像说明书讲的那样飞回来了。但是我没有试楼主那样原地升高150M。下次我可以试一下。但我想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D:
支持楼主,有理有据。
即可警告大家,又可以让大疆解决问题。
米卢说的好,态度决定一切。

网友E:
严重建议大疆搞一个GPS的设置调试视频教程,可以避免更多的模友对说明书的理解分歧,避免更多的事故、抱怨和解释,毕竟飞行器非普通家电,看不懂说明书大不了工作不了,飞行器就会出事故和意外,相信大疆会有这种对用户负责的态度。一本说明书加一套视频教程,模友就不会抱怨要看20遍说明书才敢动手设置了。

网友F:
视频教程是很好的,我看过一个F450组装那个,虽然没有器材,但也大部分清楚了。要是对着器材操作,就非常容易了。

网友G:
每一款飞控都有安装调试视频,只是大家都不看,都太忙。
多轴系列飞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直升机系列飞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