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系统可不可以用天7摇控器?

楼主(2012-06-23):
MB系统可不可以用天7摇控器,求教。。。。

楼主:
哈哈字打错了一个

网友A:
难道mb是接收机一体化的?

网友B:
放心吧 很好用的

网友C:
不过,接收和MB之间单线数据传输是不行的。

楼主:
那怎么办好

楼主:
麻烦6楼请教一下这么搞,本人先谢谢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看了上面有人发MB中文说明书,我看了里面有这样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