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手做船模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木材,多厚,多少钱, ...
各位老手做船模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木材,多厚,多少钱,要用多大?

楼主(2012-06-23):
各位老手做
船模
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木材,多厚,多少钱,要用多大?

网友A:
碳纤维
3MM不知道够了没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碳纤维做什么的时候用啊?

网友C:
2mm,航空板

网友A:
回复 楼主:
船壳都用

网友D:
椴木层板,桐木条。

网友(2012-07-25):
最好用0.3mm的玻纤板+0.18-0.2mm的玻纤布+环氧树脂

网友E:
我搞厚了用的龙骨和侧板都是3MM的层板。蒙板时那叫一个困难呀。